[电源] 从废品站20元收了个13串三元锂电还有救吗

楼主(2023-08-31):
输出口测35v电压,13串3并三元里,拆机的力神电芯,估计是共享系的电芯搞成的,肯定大功率带载过,左侧字写的是测的单串三并的内阻单位mΩ,右侧写的字是电压,单串单位V,有什么价值还怎么利用一下或者怎么救活

网友:
20元13串3并,相当于五毛一节

楼主你想怎么用

网友:
应该是电动车拆下来的,只能先逐个测试了再说。

网友:
拆了找一致性好的组充电宝,20块好便宜啦

网友:
先测容量吧,差的太悬殊就只能拆开单用或按容量重新分组

网友:
拆了重组咯,反正零点几伏的里面已经有坏了,价格倒是便宜

网友:
要么就换个别坏的,要么拆电芯咯

网友:
全部拆下重新编组,内阻低的可以考虑一下,内阻高的就只能将就用作一般手电等

网友:
共享电瓶车用的可能不是动力电池,看内阻都这么大

网友:
如果已经测试出来内阻值,就只能选择比较小的继续用吧

网友:
先按内阻分组 挑选出来再测试容量 容量高些的还能用 其他的就随便安排了

网友:
电动车艹过,寿命容量衰减不行了,行人家也不会卖

网友:
如果用上就值了,挑选容量大点的。

网友:
闲鱼30转手赚10块

网友:
充电宝加大功率多协议充电板

网友:
路过,没碰到过

网友:
3并的内阻都这么大了,基本就是废品,别折腾了,还是送回废品站吧。

网友:
内阻相差有点大,容量未知,还需挑选。

网友A:
拆了分容重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分容重组

一个大工程,我有点没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