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王樱花JSQ24-12A燃气热水器,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8-31):
现在是可以打火,也出热水,听用户说用一会就会停止燃烧,换了新的,这个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找到问题没有,看描述第一感觉应该是温度反馈出问题了,最大可能是温度感应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没显示错误代码吗?建议检查强排风扇电机以及温控探头

网友:
实在找不到的话,直接换控制板

网友:
第14张图也就是倒数第二张图里面的那个温控器开关换掉即可,小毛病惹出大问题。

网友:
看着这个挺新的,拆下来很可惜。正常情况下应该有错误代码

网友:
点火器总成全套换,某宝三四十块钱一套。原来用过万家乐,同样的故障,换了就好了。

网友:
在保修期里尽量由售后处理,自己搞就没有保修期了

网友A:
这牌子山上感好强,估计没保修

网友:
看用料还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挺干净的,估计用的时间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山上感好强,估计没保修

本来就是山货后来慢慢转正了,正宗的是小日本的品牌死贵

网友B:
我的海尔的,有个毛病,温度不能调到40度以下,否则打着火几秒钟就灭。调到42度以上就没问题。很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海尔的,有个毛病,温度不能调到40度以下,否则打着火几秒钟就灭。调到42度以上就没问题。很烦人。 ...

我怀疑是温度调太低了,火太小,火焰不稳定。准备吧强排风机转速搞低一点试试。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公版做工吧,热传感器,风压开关都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接着拆,看看熄火保护针

网友:
基本上没听说这品牌

网友:
电路图中反馈线应该接的火焰探针,找到探针用砂纸把氧化层打干净试试,话说这情况应该有故障代码啊

网友:
看着挺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