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高手指点!三相四线制ABB空开,带有分励脱扣功能的烧了

楼主(2023-08-31):
一三相四线制的ABB空开,还带有分励脱扣功能的烧了,现在这个还不好买了,有知道的朋友支会下,同时还是没有明白,分励脱扣只要两根线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个有这么多线呢?

网友A:
直接买3p的断路器代用,分励脱扣器可以开路不接,最左面的是辅助触点,如果接的是13和14常开就开路不接,如果接的是21和22常闭就短路连接。
一般用电都可以代用的,如果涉及到消防或者服务器等,需要用到双电源或者UPS的,建议你买同型号代用,或者改加装接触器来控制。

网友:
可以拆开的,只买空开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3p的断路器代用,分励脱扣器可以开路不接,最左面的是辅助触点,如果接的是13和14常开就开路不接,如 ...

就是涉及到消防,现在又买不到一样的了,而且还必须规范,不能丧失原来的功

网友B:
现在商品房380三相入户,户内配电箱总闸有4P也有3P,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商品房380三相入户,户内配电箱总闸有4P也有3P,到底有什么区别?

现在的商品房都这么高级了吗?配三相电了?三P与四P的区别就是控零与不控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