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教大神帮帮忙~,群联Phison M.2 2280 256G SATA协议固态开卡失败。

楼主(2023-08-31):
使用群联PS3111开卡 不管用2.2.22版本还是2.2.70版都是 提示I_J38 issue Get_BurnEarlyBadCount_perCE Command failed! 跪求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大神帮助一下小白,非常感谢!!

网友:
PS3111主控的只搞过接SATA口,直接一个程序包刷的那种

网友A:
看看CE分布,这个报错好像是CE分布不对引起的,你需要指定CE开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E分布,这个报错好像是CE分布不对引起的,你需要指定CE开卡才行

噢 具体怎么看呢 我上几个图吧 可以的话 麻烦您指导下怎么指定CE开卡

网友B:
Text.

我感觉是土狗模式选错了吧,还有PS3111是SATA3.0的接口。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把CE数量填写为8个,其次,把toogle1.0调换成toogle2.0,SATA速度要调成SATA3(6Gbps),然后SLC buffer改成0GB,,,然后模式选01,清空先,然后在调整为04开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xt.
我感觉是土狗模式选错了吧,还有PS3111是SATA3.0的接口。

M.2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把CE数量填写为8个,其次,把toogle1.0调换成toogle2.0,SATA速度要调成SATA3(6Gbps),然后SLC ...

感谢 我先试试 不过速度之前选SATA3(6Gbps)会报速度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先试试 不过速度之前选SATA3(6Gbps)会报速度错误

看看你转接卡的速度,这个是需要看转接卡的SATA接口速度,或者是电脑的SATA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把CE数量填写为8个,其次,把toogle1.0调换成toogle2.0,SATA速度要调成SATA3(6Gbps),然后SLC ...

你看下 清除是可以PASS的 不过04开卡依旧还是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下 清除是可以PASS的 不过04开卡依旧还是报错:(

toogle改了吗?其他有按照我说的改了吗???报的什么错误,上图啊!!!!!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设置,很大可能是右下设置没有√选睡眠,温度设置等造成的,不知道哪里看过的,有些必须设置温度才能正常开卡。热传感器那里也记得√上试试。
东芝的记得改toggle和SATA6.0gbps,正常开卡时间三分钟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gle改了吗?其他有按照我说的改了吗???报的什么错误,上图啊!!!!! ...

您看下,我这个转接卡我也不知道怎么看速度 按照你之前跟我说的开卡设置这样的话 会报如下的速度错误。我先是清空了卡的 清空的设置上面图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gle改了吗?其他有按照我说的改了吗???报的什么错误,上图啊!!!!! ...

只有改SATA速度改1.5G 不会报下面速度的错误 但是会报I_J38 issue Get_BurnEarlyBadCount_perCE Command failed!

网友C:
JM20329开卡转接板有可能对PS3111不大友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改SATA速度改1.5G 不会报下面速度的错误 但是会报I_J38 issue Get_BurnEarlyBadCount_perCE Command  ...

现在可能是颗粒的本身问题了,拆了用其他的测试架开个卡,或者是直接做U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JM20329开卡转接板有可能对PS3111不大友好。

噢 那我换个试试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能是颗粒的本身问题了,拆了用其他的测试架开个卡,或者是直接做U盘吧 ...

哦哦  好 我试试哈 换个转接卡 直接做U盘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好 我试试哈 换个转接卡 直接做U盘怎么弄?

拆掉flash颗粒,重新给颗粒植球,买U盘的主控,,,去flashmaster网站查看支持的U盘主控型号,然后去售卖U盘的群里面下载开卡工具开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