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消毒柜上的,不知名芯片烧了,没有打标,求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2023-08-31):
目测u3 u4 上面的两个芯片烧坏发黑了

一个芯片四个角查了下是光耦起,一个芯片8个角上面没有标签,不知什么东西

这块主板是从优盟消毒柜上拆下来的,消毒柜只用了几个月主板就烧坏了,估计是主板不防潮吧
关键这狗厂估计倒闭了,网店关了,网上也买不到这块主板,不过这个狗厂的消毒柜壳体做的还不错很扎实,不想浪费了
闲下有功夫打算修复它

没拆下芯片下测量高频变压器两边的引脚 一级线圈阻值176千欧
二级线圈测量短路   不知道我测对不对,这个变压器还行不行?
要换得买什么型号的?

拆下来的不知名芯片 断了一只脚

背面好像有字 Go

什么鬼东西?

网友A:
有可能是vip系列的芯片,不行你就差了变压器挂个12V开关电源上去就好用了

网友B:
自己跑下电路图,然后跟常见的电源芯片比较看哪个符合,实在没有符合的就自己改电路换别的电源芯片或者外挂一个电源也行

网友C:
开关电源芯片,不行就外挂电源

网友:
2016年的产品?

网友D:
U3应该是电源芯片,U4是光耦。高频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因线径粗圈数少,电阻值肯定会很小。

网友:
建议直接外挂一个开关电源模块(几块钱十来块钱包邮),这个板子的电源也是缩水的,自然很容易坏。

网友E:
如果有可调电源的话,可以先加个电看看有没有短路。或者万用表查一下后级还有没有短路的,电容、二极管等。前级找下整流桥或者整流二极管是否也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vip系列的芯片,不行你就差了变压器挂个12V开关电源上去就好用了

他这个应该是个24V电源,而且220V也得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应该是个24V电源,而且220V也得接,

具体是多少电压他可以看板子,看继电器是12v,想来应该是12v的。
模块220的n焊接在接插件端子n后面,L( 火线)焊接在保险丝就可以。然后24v直接找线路看原电源是哪里过去的位置接。一般也可以接在原来的开关电源次级滤波电容位置(ps:取下滤波电容,以及断开前段的线,或者取下原来的某些元件).

网友:
建议直接外挂一个开关电源模块

网友G:
找个12伏先看看后级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vip系列的芯片,不行你就差了变压器挂个12V开关电源上去就好用了

查了下资料非常可能是viper12a电源管理芯片,小白一个不知道怎么外挂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跑下电路图,然后跟常见的电源芯片比较看哪个符合,实在没有符合的就自己改电路换别的电源芯片或者外挂 ...

不懂外挂电源

楼主:
嗯 是的 坏了拆了板子在哪里一直没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芯片,不行就外挂电源

  小白一个不知道外挂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U3应该是电源芯片,U4是光耦。高频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因线径粗圈数少,电阻值肯定会很小。 ...

意思是变压器没有坏对吗?次级线圈测不出电阻,蜂鸣档直接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个12伏先看看后级好坏

小白一个,不懂咋看 。电源挂到什么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可调电源的话,可以先加个电看看有没有短路。或者万用表查一下后级还有没有短路的,电容、二极管等。 ...

不知道电源怎么挂?  是不是挂电源了  那些光耦和变压器就不用换了?

楼主:
照着线走了一下,感觉不是viper 芯片,不知道画的对不对?前后级量了没有问题,求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