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230w笔记本电源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3-08-31):
这个电源应该是真的,全新的,但是剪断线后发现没有中芯线,只有正负线,现在的问题是空载输出20v没问题,接负载立马保护,拿电机试捏住电机轴也会保护,纳了闷了!假设电源正品前提,电源靠什么识别设备功率?以前不都是中芯识别电阻阻值吗?这个压根没有,怎么能让它强制输出19v呢???有了解这个电源的吗?难道是主机靠电池回馈给电源???中芯是摆设,跟啥都不通,剪线压根没有中芯存在

楼主:
网上找了些拆机图,也确实是两根线没有中芯,那么它怎么就保护了呢????

网友A:
说不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264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2647-1-1.html

看了你的帖子,我这个是全新的,现在搞不懂它的保护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是电源问题

不排除,但是空载输出正常,轻负载也没问题,稍微大点就保护,重新插电又正常,奇了怪了

网友C:
电源问题吧。看看链接,做工,材料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问题吧。看看链接,做工,材料都很好。

全新的啊

网友D:
电源线确实只有两条。
插头那里中心针接一个电阻接正极而已。通过这个电阻告诉电脑,我这个电源是多少瓦的。
你这个电源一接负载就不行,实际上就是不行了。

网友:
大概率电容枯了,容量太低带不动负载

网友E:
难道是电源负载能力不行?
测量电压时是否稳定?

网友:
全新的有没有试过在适配设备上用过?如果没有,不能认为全新的就没有故障,电子产品放久了都有各种问题,看着全新,但一上电可能就出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电源负载能力不行?
测量电压时是否稳定?

空载20.5v稳定,如果是负载能力问题,最起码保护时候撤掉复杂应该能恢复,这个一但保护就是0输出,必须断电220v重新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线确实只有两条。
插头那里中心针接一个电阻接正极而已。通过这个电阻告诉电脑,我这个电源是多少瓦的 ...

我知道中芯针是接识别电阻,但是这个电源中芯针是空的,没有线,不是以往的三心同轴线,我看了别人的拆解也是这样2线

网友:
拆开分析一下限流保护原理    测试一下检流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电源问题,要不找个联想设备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中芯针是接识别电阻,但是这个电源中芯针是空的,没有线,不是以往的三心同轴线,我看了别人的拆解 ...

DC电源就没有三芯同轴线。我用的也是联想。
直到PD接口后,联想电源才有3芯线。

网友:
好象联想是就只有二根线的,插座上三线只是头那里有一个识别电阻让电脑识别的而矣,跟电源其实关系不大。如果带载有问题的话,还是怀疑电源自身的问题。

网友:
做工,材料都很好

网友:
这个电源是方口的吧, 有一芯是功率检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