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保养好与坏差别是不是很大?

楼主(2023-08-31):
发现手上几个镍氢电池都快废了,
充电几小时,充不进电,或者很快充满,

万用表一测电压没问题,
放到电器里面,没多久电就没了,
这是啥情况

各位平时是怎么保养镍氢电池的

网友:
据说要满电保存,长期不用放冰箱里冷藏?

网友:
充放次数也就几百次,容量下降,有电压也放不出多少电量。所以用一下子就没电了。

网友:
不清楚,,买些爱老公用到今天,,遥控器用要求不高,,,可以用铁锂代替

网友:
镍氢电池不能亏电,过放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合格的镍氢电池自放电并不大,需充满电存放,一般3-5年不用也没问题,长时间不用后恢复使用,循环两三次即可。
镍氢电池几乎没有记忆效应,可随用随冲(前提是使用智能充电器,不能用傻充)

网友:
有很多用镍镉电池冒充镍氢电池卖的,镍铬电池有记忆效应,

网友:
满电保存.要买质量好的电池

网友A:
用老爱乐普几年了,得到的教训是,必须避免充电时电池过热。
低自放电镍氢电池不是放废的(放5年才掉10%电,只要你不是用完几年不充电都不会过放)。
反而是充电时,将近充满时电池过热,电解液蒸发跑路,一旦电解液跑多了,电池内阻增大也就废了。一充就满,久充才停,一用就掉电压报警。
镍氢电池的电解液是碱性的,要避免受潮,否则会正极生锈漏液。

网友:
镍氢电池最致命的缺点就是亏电容易导致损坏,基本上都是存放长时间不用坏的,或者用在耗电小的地方(低电压仍然能运行的地方)忘了及时充电损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老爱乐普几年了,得到的教训是,必须避免充电时电池过热。
低自放电镍氢电池不是放废的(放5年才掉10%电 ...

宜家充电器搭配宜家的电池,慢充,外壳非常热,充电速度也很慢(10h),其他充电器就没那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宜家充电器搭配宜家的电池,慢充,外壳非常热,充电速度也很慢(10h),其他充电器就没那么热。 ...

10小时肯定是傻充定时充。
镍氢标准的智能恒流充电是推荐3小时充电的,即使有些索尼充电器用脉冲充电也是最多5小时。过充后电池就会严重发热。

网友:
电池保养有点难,过充、过放,长期不用,长期用,都会影响电池的寿命。

网友:
注意经常充电就行!

网友:
用正经的智能充电器,正常使用就行,别过放。

网友:
大佬给推荐个靠谱便宜的镍氢充电器,一次用6节电池,我却只有一个2工位的傻冲

网友C:
镍氢满电存放,锂电半电存放

网友:
镍氢电池几乎没有记忆效应

网友:
一个方法分享下:(估计大家也知道,但估计实践的不多)
反极性充电激活。

这个方法可以使几乎不能用的充不进电的镍氢电池重放光明。亲身多次实践经验。如,10多年前的小灵通电池,现正在正常使用中。

但,但,但,请注意,反向充电时间要短,几秒到1分左右,可以间隔数次,充电器最好用傻充或者工频变压器式的。

再,注意,纯属经验介绍,由此引起的电池/充电器等损坏责任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满电存放,锂电半电存放

镍氢容量急剧下降是哪些因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老爱乐普几年了,得到的教训是,必须避免充电时电池过热。
低自放电镍氢电池不是放废的(放5年才掉10%电 ...

避免充电时镍氢电池过热,你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