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了一下家里市电的波形,以为示波器坏了,结果虚惊一场

楼主(2023-08-31):
搞了个二手示波器,试测家里市电波形,发现有畸变,以为这示波器是坏的,为了确认,用纯正弦波逆变器复测,波形很正常,说明这示波器是好的。

网友A:
你这示波器多少米进的

网友B:
你们那市电电压多少?坐标广东珠海23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那市电电压多少?坐标广东珠海234V

226伏。电压高同样的电器耗电量就高,供电局收的费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示波器多少米进的

200元。白屏机飞了条线自己修复。

网友C:
市电的波形怎么有点变形??感性负载太多???

网友:
云浮十八线城市也是234V。佛山22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电的波形怎么有点变形??感性负载太多???

我也不了解,所以测出这样的波形认为示波器有问题,还好前阵子花了130元买了纯正弦波逆变器可供校核,否则就认为示波器有问题了。

网友:
我试过经过一个12V的变压器,  测次级的波形与楼主的市电波形差不多,  都是有比较大的畸变的.

网友D:
这波形很正常,因为现代各种用电设备太多,各种干扰太大,特别是很多电动二轮车的充电器干扰非常大。

探头打到10X,示波器里面探头也需要设置成相应的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头打到10X,示波器里面探头也需要设置成相应的倍数。

刚开始学着用,当时还不会设,现在知道了。谢谢提醒。

网友E:
引用 楼主:
226伏。电压高同样的电器耗电量就高,供电局收的费也多。

我也不懂
这种说法,细究起来,有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依据
还就是以讹传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波形很正常,因为现代各种用电设备太多,各种干扰太大,特别是很多电动二轮车的充电器干扰非常大。

探头 ...

为啥呢,半波整流吗。我看是全波的。

网友:
不正经的正弦波

网友:
晒的不是波型,晒的是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呢,半波整流吗。我看是全波的。

波形已经有畸变了,已经不是完美的正弦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懂
这种说法,细究起来,有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依据
还就是以讹传讹  ...

从阻性负载来说,比方说1100W的用电器,在220V工作时的等效电阻就是R=U/I=220/5=44Ω,同一个电器如果电压升高为240V的话P=U*I=U*(U/R)=240*(240/44)=240*5.455=1309.1W,多出来的这209.1W就是多耗的电。可惜咱没上过高中,感性负载给您解释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26伏。电压高同样的电器耗电量就高,供电局收的费也多。

认真的吗?

网友:
还得是有示波器的人啊!咱只能看看,流流口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阻性负载来说,比方说1100W的用电器,在220V工作时的等效电阻就是R=U/I=220/5=44Ω,同一个电器如果电 ...

又拿小号揶揄我
初中我可是拿过物理年级第一的

我是说 打劫的想打劫你非得用这种耗费实际能量的笨蛋方式来抢你吗?
不都说 电表调快 更来得划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