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遥控器到底有多少个版本

楼主(2023-08-31):
格力遥控器到底有多少个版本,这个看起来挺好的 ,除了没有背光

主芯片

正面按键镀金的,很漂亮,但是我不拍

网友:
楼主你真皮,镀金的拍出来不怕,不会有人去顺你遥控器的

网友:
至少10多种

网友:
我的和你样式一样,只是方向键中间是(e享)两个字。

网友:
我家的也差不多这样   多个 wifi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网友:
好像很多,其实只要功能就行。

网友:
差不多都一样的,就一两个按键不同

网友:
格力空调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多得很吧,一般型号不同遥控器都可能不同。

网友A:
其实吧,这些遥控器都可以通用的,互相控制的,不信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这些遥控器都可以通用的,互相控制的,不信你试试

网上十几个型号,外观都差不多,我记得以前格力  最老的遥控器也可以遥控新的空调,但是我现在测,有的不好用,可能遥控码还是有分别的

网友:
拆都拆了不加个背光!

网友:
格力厂家不同,批次不同有很多种,设计方案也有很多种,但是编码大多相同。

网友:
都可以通用的

网友:
发射的红外编码一样就好用,版本就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十几个型号,外观都差不多,我记得以前格力  最老的遥控器也可以遥控新的空调,但是我现在测,有的不 ...

有些可能是版本比较新,增加了一些特殊的按键,所以遥控码可能不同或老遥控器没有

网友:
外观一样的,我家里有风速3挡和5挡之分。

网友:
一样的四个,通用

挺方便的,这屋拿那屋

网友:
不带背光的估计是后期降成本的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