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网购的超便宜24合一螺丝刀,可以与论坛的22合一螺丝刀互换批头

楼主(2023-08-31):
网上花8.9元包邮的超便宜24合一螺丝刀,做工确实不咋样,尤其是那个盒子是用廉价塑料做的,好像快要散架了,手柄是金属的,批头材质看着很一般。不过24合一螺丝刀的批头可以与论坛的22合一螺丝刀互换批头,都是4mm的六边形接头,磁吸配合,24合一螺丝刀批头长度25mm,论坛的22合一螺丝刀批头长度45mm,两者可以互换批头使用,可以用它当作牺牲品平时使用,22合一螺丝刀的批头继续珍藏减少使用次数。这下我的螺丝刀又多了!

网友:
跟我几十块的小米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批头比较软,用不了几次就秃了

网友:
便宜的那个太软了,拧几个螺丝就废了

网友A:
8.9元包邮的超便宜24合一螺丝刀硬度不够,手柄太细使不上劲

网友:
好奇那小手柄,手捏部分直径是多少?刚想买套。

网友B:
多花点钱 买点好的才能配得上22和一把

网友:
工具还是要买好点的才顺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9元包邮的超便宜24合一螺丝刀硬度不够,手柄太细使不上劲

你猜它为什么配这么细的手柄?不就是为了让人有力气使不出来吗?要不然那些披头分分钟变成麻花

有次在公司修个控台,里面有很多种螺丝,尤其是几个固定硬盘的六角梅花,整不了,去借了一套某人自费9.9买的来用,勉强搞定,去还的时候正好经理也在,于是提了一嘴,表示需要买一套稍微好点的
经理:不用买,我那有一套
随后去拿来了,德力西,哟,还是个牌子货(垃圾贴牌,懂的都懂),果然,用了没几次好几个快成麻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花点钱 买点好的才能配得上22和一把

没事,能用就行,便宜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猜它为什么配这么细的手柄?不就是为了让人有力气使不出来吗?要不然那些披头分分钟变成麻花 ...

分析的非常到位

网友D:
我这33in1的都没吭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33in1的都没吭声呢...

我们公司某人自费9.9的就长这样

网友:
这种螺丝刀刀头的质量一定要好,加工精度要好,硬度要高,用起来才方便顺手,不然用几次不是刀头变形就是把螺丝给搞坏,作为一种工具质量是第一位的,如果价格太低不建议购买。

网友:
批头坏了事小,容易把螺丝拧坏了

网友E:
有点像小米螺丝刀

网友:
这种便宜24合一螺丝刀,批头和那种桶装32合一的批头材质相同,包装不同而已。一般家用还可以。

网友:
CRV镀镍,偏软实际拧不了紧的螺丝,只能拧一下塑料玩具的。
管理工具时拧爆了几套。还好是公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像小米螺丝刀

小米s2,这明显是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