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已解决)求助下SM3281量产勾了不定容还是坏块过多

楼主(2023-08-31):
按网上方法,勾了不定容,还是显示坏块过多,强制ddr也勾了

以前的西瓜盘,搞双贴,新手不知到双贴要改跳线,改后正常量产,128G开slc,只有38g,看网上介绍,这个估计就跟屏蔽坏道一下,把速度慢的屏蔽 ,留下速度快的 ,容量寿命都减少,u盘没所谓,又不是经常写,最重要读取写入都快好多

网友A:
TLC闪存,不要选ECC过小啊,3281是BCH纠错,开TLC选30都没问题啊。这个闪存用白片工具应该是可以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闪存,不要选ECC过小啊,3281是BCH纠错,开TLC选30都没问题啊。这个闪存用白片工具应该是可以开的啊 ...

以前的西瓜盘,颗粒是h25qft8a1a8r,有两个,想焊在一起开slc,单片可以正常量产,两片不行

网友(2023-10-06):
启动bin1不定容量勾去掉,让它自己设置容量

网友:
我20几个坏块在黑片工具都说坏块多,白翩工具秒开,建议别折腾黑片固件了,拿白片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