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闲来无事做个板子用来串联手里的10M电阻

楼主(2023-08-31):
校准电阻挡经常需要30M  ,40M(在这之前,都是用电阻箱配合高位表调出30M/40M阻值,其实用电阻箱也很方便),手里有几个10M的成品电阻,再单独去做30M 和40M,成本太高了!
想来想去,简单应用的话,倒不如把手里的10M串联一下,由于都是成品电阻,于是用香蕉插座做个板子进行串联,可以串联出10--20-30-40M
开始用了手里的六角插座(以前剩下的,反正也是吃灰,不如利用起来),做好后,发现问题大大的,4个10M串联结果只有39.8M了,最后发现是这插座假冒伪劣产品,别看外表金灿灿的,内部材质既不是铁,更不是铜,应该是合金的!估计是热电势超级大,影响了测量!没办法,只能丢弃了!重新扩孔换插座!
虽然,大电阻这样简单串联,并不是明智的做法,但是,但对于我来说,可以充分利用手里现成的10M电阻,简单粗暴,测试来看,基本使用也是可以的!
台表测试用了四线,其实大电阻最好用两线,而且尽量用短的测试线,最好不用测试线。因为我的表校用四线校准的电阻挡,所以,平时测量习惯用四线了!
其实大电阻精度大可不必过于纠结,首先日常来说,基本很少去接触这么大的电阻,即便是接触,多数场景也对精度不会有过高要求,而且各种万用表包括很多台表,测量这么大的电阻,大气都不敢出,很不稳定,实在没必要纠结!

网友A:
我有1GΩ的大电阻

网友:
最好整10个做哈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1GΩ的大电阻

一头大象的阻值都没你这个高,哈哈哈哈!

网友:
香蕉头并联还是没问题的,串联2个,中间用一个短路的链接还行,3个就不行了,偏小太多了,4个什么的就更不行了,还是这样的自己手工做个座子比较好,完美,做成5个10m的,校准表一般5m 10m 50m用的比较多,

网友:
金光灿灿手动档位

网友:
10M的电阻用的哪样的?

网友:
不会修大师整了一堆电阻标准件!

网友B:
不错,用上好材料,又可以测试电蚊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用上好材料,又可以测试电蚊拍了。

试高压好用是吧

网友:
测量高电阻或者低电压电流测试线要屏蔽线或者双绞线,设备接地线,被测线路最好用屏蔽,避免空间电磁波产生涡流干扰

网友(2024-05-12):
你不是有keysight 的1272a吗?正好可以看看热电势下各个表的表现

网友:
但热电势是有方向的,正反测量应该是不一样的,一个大了一个小了。有微伏精度的mv档能测到殿试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