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简单拆修厨房混水阀换阀芯

楼主(2023-08-31):
简单拆修厨房混水阀换阀芯

六角扳手没有带,将小起子磨了下别开的

阀芯裂了,可能是铜压环上的太紧了,时间长了裂了
也有可能是之前没有内六角扳手,暴力敲了把手 拉裂了

换了新的好了。

总结:
1,混水阀芯大多通用,可以买35,40的备用,便宜也不占位置。
2,混水阀一定要买铜的,得全铜的,或者不锈钢的便宜点,可以用十几年,坚决不要买锌合金的。这个外壳是锌合金的,压铜环的罗口已经有点锈蚀了,先坚持用吧。
3,大多手柄螺丝是一字的,也会有内六角的, 不要暴力拆手柄, 会导致阀芯裂。
     也许只是阀芯胶圈问题,清洁胶圈或者换胶圈, 阀芯壳裂了就得全换了。

网友:
我喜欢冷热水分开的龙头,更换维修都方便

网友:
坚决不要买锌合金的,这句话没错。

网友:
又节省了一百大圆

网友:
我一直这样换水阀芯的,毕竟芯便宜。。。穷人自有妙计。。。

网友A(2023-11-09):
我也购买了35阀芯打算本周更换厨房水龙头,不过关于阀芯的选择头疼阿!最后闲鱼买的所谓的西班牙赛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购买了35阀芯打算本周更换厨房水龙头,不过关于阀芯的选择头疼阿!最后闲鱼买的所谓的西班牙赛道的! ...

没啥难选的。首先要和原阀芯所有参数一致,换上才能用。
然后选有牌子的正规阀芯不要三无产品,国标台标欧美标的标准一个比一个严,价格也是水涨船高。便宜选国标台标,高端欧美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难选的。首先要和原阀芯所有参数一致,换上才能用。
然后选有牌子的正规阀芯不要三无产品,国标台标欧 ...

所谓的台湾久久太多了!

网友:
控制好热水温度, 混水阀还能多用几年,不然就得常换阀芯。

网友:
如果外壳是锌合金的话用不了多久就挂了。

网友:
商家又不会标锌合金,怎么样才能不买呢?

网友:
现在很多商家把【铝镀铜】、---叫做【加厚精铜】

网友(2024-04-15):
锌合金本来就算了临时用用,比如工地等,但无良商家为了利益,把锌合金推广到家庭

网友(2025-03-16):
这个帖子有教学作用。

网友:
锌合金压铸是最次的材料,什么时候淘汰了,才是社会进步。

网友(2025-07-15):
网上搜索一下,发现这种混水阀芯的价格差距很大,有三元五元的,也有10元、15元、甚至20元的。
正品应该多少价位?哪个品牌好?

网友:
分开的出水量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