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智能晾衣架没反应,升不上去,遥控器失灵,简单处理过程...

楼主(2023-08-31):
用了近一年的小米晾衣机突然升不上去了,也无法开灯,以为是电源没开,重新打开电源,也没反应,不受遥控器控制,打开手机米家,可以看到晾衣机有连接到路由器网络,试着用手机可以开启晾衣机的照明灯,就是反应变慢了,上升下降也没反应。再次重新断电复位,过了十几秒重新开,故障依旧,差点准备联系售后了。

根据遥控器的说明,同时按住上升和下降键,重新对码,发现用遥控器可以控制照明灯了,但是按上升键时晾衣架只是点动了一下,手机还是一样没反应,没办法,只能一直按住遥控器的上升键,先把晾衣架升上去再说,过了十几秒钟,终于上升到位了,听到了滴的一声,之后发现遥控器和手机控制都恢复正常了,故障神奇的排除了。

故障原因可能是行程开关卡住或没归位,手动强制归位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A:
最后是什么毛病???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什么毛病???

==========

可能是行程开关卡住或没归位,手动强制归位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还是喜欢手动的好

网友:
换个行程开关吗?

网友:
感觉还是以前手摇的简洁可靠

网友:
智能家电偶尔也犯犯浑

网友:
智能方便,手动可靠

网友:
还是手动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