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开卡短接成功了不识别,identify fail

楼主(2023-08-31):
按照这张图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进入工程模式应该也成功了,但还是identify fail是为什么?

网友A:
要用USB转接板,直接接SATA口是不认ROM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USB转接板,直接接SATA口是不认ROM模式的。

谢谢,我在b站看的视频说可以直接接,原来不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b站看的视频说可以直接接,原来不能吗

人家那个是在设备上,自己开卡需要usb转接板的

网友:
2楼答复一针见血,高手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用转接卡吗,用普通的易驱线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用转接卡吗,用普通的易驱线可不可以?

易驱线也是转接卡的一种,关键是看用的什么易驱芯片,能不能被开卡软件识别到。而且必须要是USB3.0接口的,用2.0的开卡必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b站看的视频说可以直接接,原来不能吗

接SATA口只能刷固件,但固件是要自己制作的,比较繁琐,类似PS3110的刷固件方法。而且只能刷固件,对坏块不会有任何的处理。用开卡软件就比较人性化,简单化。

网友:
应该是固件版本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SATA口只能刷固件,但固件是要自己制作的,比较繁琐,类似PS3110的刷固件方法。而且只能刷固件,对坏块 ...

谢谢,终于搞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终于搞懂了

asmedia系列的转接卡都可以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