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CM211-1和ZXV10 B860AV2.1-A2刷机

楼主(2023-08-31):
家里二处装了每月5元的200M二年宽带,各送一个机顶盒, 移动封了无线(大概是为了不占用户带宽而只能用有线)

二处前后差几天装的,给了二个不同的机顶盒,害得我多花一天找了几个固件才搞定

ZXV10 B860AV2.1-A2
二处都可短接,只要一处就可
点的距离太小,每二点就有一点是接地,用表确认,我是只焊一根飞线,用手指按在USB壳上。

CM211-1
不用开壳更不用短接或用短接神器,也不用插电源,直接连接USB就能自动识别和刷机,

我在这方面是外行,本想打开无线就可,网上学了很久,就是不行
看来只能格机刷其它系统,
花了几天网上找了很久,开始连刷机连接都不成功,后来搞出提示音了,

再后来连接成功但2%就报错
固件不对

找了几天,下载了10多个固件, 都是这个情况,有人说是现在移动限制刷机
但也不死心,
在这里要感谢这位大神,这二款固件都是他提供的
fatiaozhang9527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8827-1-1.html

网友A:
安卓4.4的盒子现在局限性挺大的,那你现在WIFI能用了么?

楼主:
这二天搞了机顶盒
这些硬件配置与手机比差的很远
但它看4K在线视频都可以,
APP都只有10多M,而手机现在的APP都很大,
现在的微信APP几百M还不满意,还把音视频等文件放在APP里,我老的微信是放在文件夹里(自己定时删除)
现在微信APP增大很快,(只能APP里数据清零) 老手机根本不能用

厂家与APP的勾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二天搞了机顶盒
这些硬件配置与手机比差的很远
但它看4K在线视频都可以,

APP开发商的锅,都是臭不要脸的...

网友B:
前几天也入手个ZXV10 B860AV2.1-A2,恩山上高人发的当贝桌面用用挺好。

网友C:
试试这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JFt9kv7GAZFjsI5mv5AaQ?pwd=shbu
提取码:shbu

固件说明:

00.支持晶晨S905L、S905L2、S905L3芯片;
01.默认首页乐家桌面,开机自动开始电视直播,一键进入、设置、菜单键正常;有线、无线正常
02.基于ASOP源码,深度适配,优化系统核心;
03.添加支持多种遥控;
04.微调系统运行机制,使系统更流畅,速度更快、更稳定;
05.默认开启硬件GPU加速;
06.固件默认关闭ROOT,增强系统安全;
07.本固件三网通用网络,无需账号密码。

刷机方法:

1,安装提供的软件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v2.2.4,
2,打开软件,并且加载附件提供的刷机包,
3,如果有晶晨免拆机HDMI刷机头,接HDMI头,连接双口USB线,机顶盒接靠近网口的USB口,此时电脑会弹出硬件连接声音,软件界面会有更新,
4,如果没有,需要拆机,短路4R12电阻(我用的拔眉镊子),保持电阻短路状态,再插USB口连接电脑,此时电脑会弹出硬件连接声音,软件界面会有更新,
5,点击开始刷机,待进度4%后可不用继续短接电阻,等待刷机完毕。
6,如果卡住或者报错,可尝试点击刷新按钮,等待刷机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4.4的盒子现在局限性挺大的,那你现在WIFI能用了么?

里面有蓝牙和无线硬件

刷了华为,无线有了  2.4G、5G都正常

211信号叫好,有二根铁片天线。 B860只有线路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也入手个ZXV10 B860AV2.1-A2,恩山上高人发的当贝桌面用用挺好。

给个固件试试看

谢谢

网友D:
我的CM211-2刷机可以,就是没有无线,机器没刷机之前,移动是有无线的,刷完就打不开。刷十几个固件,都是打不开无线。其它功能正常。

网友:
前几天刚刷了个ZXV10 B860AV2.1-A2,智能电视网上大神发的当贝4桌面纯净版固件,开机20多秒进桌面,速度快,支持蓝牙语音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JFt9kv7GAZFjsI5mv5AaQ?pwd=shbu

在摆渡下载(非会员)速度太慢

试了再回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CM211-2刷机可以,就是没有无线,机器没刷机之前,移动是有无线的,刷完就打不开。刷十几个固件,都是 ...

换个固件再试
肯定有

我211-1 在大神的帖子里找了二个都可用
有一个就是没有无线菜单(无线热点有)
但它就自动连接无线成功了,密码我都没输入过

有点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JFt9kv7GAZFjsI5mv5AaQ?pwd=shbu

你这个固件我二个盒子都可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个固件试试看

谢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cj6GS5V-d9jC2SRJEL_aQ 提取码: hk6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h-9jW3AWm9YY8AZlhEoTg 提取码: jbvk 当贝桌面1.2

网友E:
你装哪个APP看电视? 固件里边自带电视直播APP吗?

网友:
手机商和APP商都是流氓,没一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装哪个APP看电视? 固件里边自带电视直播APP吗?

固件里自带也不错

我装再装坛里大神提供的IPtv 这个可看港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cj6GS5V-d9jC2SRJEL_aQ 提取码: hk6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 ...

谢谢

网友:
当贝桌面忘了,加在前面楼层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