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又多了一个桌面镇纸

楼主(2023-08-31):
有个朋友开车几十公里送来一台 真•服务器 ,然后眼巴巴望着能不能修好用?

搜了一下说,就这 XEON E5504 淘宝卖5元一颗,即使好的也没什么意义。

于是就多了一堆奇奇怪怪的零件。

这双路服务器配sata硬盘也就“某想”干得出来,符合几十年奸商的设定。

2.5寸 15mm sata 硬盘  算是比较少见的,常见的是 SAS。搭配的M1015 IT卡倒是我想要的,正好可以 SFF8087 x2 --> SATA x8

就不拆了,万一哪天朋友装机还可以用上做个备份盘。

网友A:
我看成了桌面壁纸,以为有小姐姐,结果失望了,我还是去玩儿我的壁纸引擎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成了桌面壁纸,以为有小姐姐,结果失望了,我还是去玩儿我的壁纸引擎去了! ...

小红车么?不是听说被锁区了

网友B:
少见的服务器SATA 7.2K,2.5寸盘,但确实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少见的服务器SATA 7.2K,2.5寸盘,但确实有。

咋我换印象中服务器都是用的至少是SAS 15000RPM的硬盘呢???

网友:
硬盘当镇纸吗?还可以拆开当镜子。

网友:
楼主有点搞笑,呵呵!

网友:
我看成了桌面壁纸

网友D:
这个镇纸有点大,适合在老板桌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镇纸有点大,适合在老板桌上用

老板桌用 昆腾bigfoo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咋我换印象中服务器都是用的至少是SAS 15000RPM的硬盘呢???

有这种,但不多,我见过500,1T,和2T的。

网友:
镇纸朋点沉,还容易刮纸

网友:
朋友大老远送过来让你修好的,你倒好拆了个镇纸出来……

网友:
电子镇纸带记忆功能

网友E:
硬盘可以直接家用台式机使用吧!

网友:
淘汰了的服务器真成了电子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可以直接家用台式机使用吧!

普通的sata接口硬盘,不是sas接口就能用。

网友:
几十公里送来你也不拆拆看,差评

网友:
幸亏时sata接口的硬盘,如果是sas的硬盘,看着硬盘是好硬盘,但是一般情况下用不了。

网友:
服务器到最后就是廉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