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百家诚1控7孔无线插座

楼主(2023-08-31):
前一阵子用红包买的,9分钱包邮。买这种插座,除了消耗红包,还可以用来当带开关的延长插头线用。到手拆开看看,带安全门,一体铜排结构,铜排看着有些单薄,但还可以用,带1000W以下的负载应该没问题。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百家诚1控7孔无线插座。

拆掉6个固定螺丝就打开了,开关控火线,火、零线用的铜材质铜排,地线用的铁排。地线走开关上面。收到的这个火线铜排变形,不能正常使用,重新整理了一下,可以用了。建议这种小插排,到手后,一定要拆开检查一下再使用。

相关链接:
拆一个家必多5孔插座

网友:
不错啊,居然是铜排的,就看外壳不是太平整,这个价格还是不错

网友A:
高科技免焊接排插。
铜条薄如纸,容易变形,LED串的1/8W电阻太小容易烧毁,且耐压只有200V,LED也会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科技免焊接排插。
铜条薄如纸,容易变形,LED串的1/8W电阻太小容易烧毁,且耐压只有200V,LED也会被击穿 ...

这款小插排的铜排不是很薄,目测厚度0.4mm左右,只是窄了些,硬度和弹性尚可,限流电阻用的220K的,一般带小负载电器还可以。

网友:
铜片单薄了点

薅羊毛,我也是买便宜插座给路由器用

网友:
公牛排插用200K的电阻,电流有1.11mA,功率有0.24W。1/8W电阻功率不足,耐压不够。你这个排插也是一样的毛病。
LED灯和电阻烧掉是必然。计划性报废。

网友:
指示灯都没有焊一下,直接挂上面

网友:
一般接200瓦以下的设备用问题不大

网友:
看着还可以,特别是接线方便,可靠!

网友:
比较一般,铜排有点儿单薄,不过白送还是可以的~

网友:
小功率使用还可以。

网友:
确实,杂牌插排有的设计不行,容易短路。

网友:
小功率用倒没问题。

网友:
话说现在脑瓜不好使了----看到标题的“无线插座”心头一惊:我完蛋了,无线插座都出来了!我竟一点都不知道,赶快点进去学习下。。。。。。

网友:
气泡袋包装发货的?店名或链接给个啊,我红包多得没买的!

网友:
胜在实惠,担心安全就买大牌

网友:
也太薄了吧

网友:
比较单薄,小功率用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