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以前图像处理是一学期的课程,现在也就几分钟

楼主(2023-08-31):
贬值的不仅仅是人民币,知识也贬值的厉害:

以前图像处理是一学期的课程,现在也就几分钟,外加几次上机实验。现在也就几分钟,复制粘贴运行一次完事。

刚才有人提到壁纸,我还真想做个壁纸软件。于是翻出图像处理的基础代码复习了一下。。。看看会不会烂尾。

from PIL import Image,ImageOps,ImageFilter,ImageEnhance
import cv2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matplotlib # 显示中文:https://blog.csdn.net/qq_41857385/article/details/131645943
font = {'family' : 'Microsoft YaHei','weight' : 'bold'}
matplotlib.rc("font",**font)

img = Image.open('lena800x800.jpg')     # 也可以 img = Image.open('lena800x800.jpg').convert('RGBA')
width, height = img.size

padding = (100,100,100,100)             # left_pad, top_pad, right_pad, bottom_pad
img1 = ImageOps.expand(img, padding)    # 1000x1000

degree = -20                            # 45=逆时针45度  CCW , -20 =顺时针20度
img2 = img1.rotate(degree)              # 1000x1000

area = (300, 300, 700, 700)             #(左,上,右,下)
img3 = img2.crop(area)                  # 400x400

img4 = img.convert('1')                 # 灰度 PIL有九种不同模式: 1,L,P,RGB,RGBA,CMYK,YCbCr,I,F

img5 = img.convert('L')

img_RGBA = img.convert('RGBA')
layer = Image.new('RGBA', img.size, (0,0,0,120)) # 创建一个与图片大小相同的透明图层,最后这个是半透明值 https://www.python100.com/html/LI88B2A3NW39.html
img6  = Image.alpha_composite(img_RGBA, layer)

img7 = img.filter(ImageFilter.GaussianBlur(radius=15))  # 高斯模糊

img8 = img.filter(ImageFilter.BoxBlur(radius=15))       # 均值模糊

img9 = ImageEnhance.Contrast(img).enhance(2)            # 对比度增强

img10 = ImageEnhance.Sharpness(img).enhance(20)         # 锐化

img11 = ImageEnhance.Brightness(img).enhance(1.3)       # 亮度: 1 不变,0-1之间变暗,1以上变亮

fig = plt.figure()
fig.set_size_inches(12,9)
fig.set_facecolor('darkcyan')
fig.canvas.manager.window.wm_geometry('+300+20')

# 添加子图

plt.subplot(3,4,12,facecolor='yellow')
plt.axis('off')
plt.title('img 原图',color='red')
plt.imshow(img)

plt.subplot(3,4,1)
plt.axis('off')
plt.title('img1 扩边',color='red')
plt.imshow(img1)

plt.subplot(3,4,2)
plt.axis('off')
plt.title('img2 旋转',color='red')
plt.imshow(img2)

plt.subplot(3,4,3)
plt.axis('off')
plt.title('img3 裁切',color='red')
plt.imshow(img3)

plt.subplot(3,4,4)
plt.axis('off')
plt.title('img4 黑白',color='red')
plt.imshow(img4)

plt.subplot(3,4,5)
plt.axis('off')
plt.title('img5 灰度',color='red')
plt.imshow(img5)

plt.subplot(3,4,6)
plt.axis('off')
plt.title('img6 半透明',color='red')
plt.imshow(img6)

plt.subplot(3,4,7)
plt.axis('off')
plt.title('img7 高斯',color='red')
plt.imshow(img7)

plt.subplot(3,4,8)
plt.axis('off')
plt.title('img8 均值',color='red')
plt.imshow(img8)

plt.subplot(3,4,9)
plt.axis('off')
plt.title('img9 对比度',color='red')
plt.imshow(img9)

plt.subplot(3,4,10)
plt.axis('off')
plt.title('img10 锐化',color='red')
plt.imshow(img10)

plt.subplot(3,4,11)
plt.axis('off')
plt.title('img11 亮度',color='red')
plt.imshow(img11)

#img3.save('cropped.jpg')
#fig.savefig('fig.png')
plt.show()

网友A:
你这个不算学会了, 用的是别人的库. 不import才算你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算学会了, 用的是别人的库. 不import才算你学会了.

不 import 不说寸步难行吧,至少吓跑 99% 的人。

网友B:
要造光刻机,首先要先做玻璃,人家不给玻璃就造不出来,就叫卡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造光刻机,首先要先做玻璃,人家不给玻璃就造不出来,就叫卡脖子。

图像处理是几十年的老技术,谁卡你卡脖子了?

网友:
这只是调用现成类库,有什么意义?

potoshop 1.0 代码很早就开源了,常用算法全有,可以拿来参考。

网友:
程序还在卡脖子,显卡还在卡脖子啊,

网友:
现在傻瓜式的操作,让图像处理、视频剪辑成了人人可以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