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改造 SM2246EN 双座测试架记录

楼主(2023-08-31):
手中一个 蓝色 SM2246EN 测试架

有两个座子

左边原为间距 2.0mm 的孔
于是买点鱼骨排、跳线和跳线帽
手动焊上

这之间还有个小插曲,2.0mm 的长柄跳线帽我之前以为不存在
因为卖家发成 2.54mm 的了,也就是最常见那种
与卖家沟通后,卖家补发了 2.0mm 的
给卖家点个赞

由于用烙铁 + 无铅锡焊接水平有限,
背面看着有点难看,俗称的“鸡屎焊”

** ROM 跳线位置板子上已经标出。现在可以通过跳线帽方式短接了
** 土狗既有板子上0402焊盘,又有插针设计,位置为 ROM 下隔一行

之前买的短线跳线帽可以排上用场了,中间串一个10K电阻,再用热缩管紧缩一下
土狗跳线帽就做成了

(由于没有直插式碳膜10K的电阻,我用的0402贴片的

高温胶带原本是覆盖 BGA152焊盘的,因为我买的是不带座子的空板子
现在贴在背面小电容上
因为现在还没装腿
暂时为底面做点缓冲,防止意外导致电容挤压而短路

我从坏盘收集的击穿电容可以凑齐两桌麻将了

板子上4颗供电 IC 均为同一型号
掏出我的生物显微镜 look look

啊,丝印全是 2L=F1G

于是得出型号为 RICHTEK 的 RT8097CHGE

听闻群友说过,此板子供电似乎比较一般,在测某些耗电较大的颗粒时会带不动(据说有F02TSCMFP?)
那么看下规格书,最大2A。。呃,跟连续2A、尖峰3A的 SY8089 比,可能会稍逊色一些

细的参数如何比较,现在还不了解
欢迎群友补充高见

由于引脚定义兼容
决定换为 SY8089

那个歪斜的一体成型电感比焊盘小了一两号
看着真难看,也换了吧

掏出我的 渣士顿 SM2259XT 料板
这个电感,就决定是你了!

焊接过程略

这是焊接之后的样子
顺便把 256M 的三星缓存
换成了 512M 的镁光 D9PXV

通电测试 1.2V 3.3V 1.8V 1.5V 输出均正常
默认 VCCQ 1.8V

空板上电 0.23A
之前的供电 IC,空板电流是多少来着?忘了
有同款板子的朋友,记得评论区发一下
我看看空载电流有区别没

DRAM TEST PASS!

那么目前就改造成这样吧
感谢

楼主:
这板子 R46 默认没贴
顺便把 R46 贴上了

网友:
同款,买的双座,只有132,没有152。R46我记得是不是EFL之类的要上,其他空着就好了。

网友:
同款测试架

网友A:
看出来了,楼主喜欢折腾,既然这样,这里还可以加一个LED,更酷炫,自带开卡加成

网友:
楼主是个讲究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出来了,楼主喜欢折腾,既然这样,这里还可以加一个LED,更酷炫,自带开卡加成

这个 LED 位我也注意到了
上面 0402 用来贴限流电阻吧
不知道这个 LED 是通电指示还是 IO 指示

楼主:
你的空板上电多少电流?

网友B:
我的土狗直接用的碳膜10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土狗直接用的碳膜10K的电阻

比贴片的好焊接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空板上电多少电流?

刚刚给你测试了一下 空板电流0.11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给你测试了一下 空板电流0.11A

两种供电芯片耗电看来差了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LED 位我也注意到了
上面 0402 用来贴限流电阻吧
不知道这个 LED 是通电指示还是 IO 指示 ...

读写指示在底部,这个式电源指示灯,电流200ma肯定不对,你检查一下有没有明显发热的芯片,应该在100的样子。其实测试的tog,就直接短接,也可以,不长时间用的,它走线在背面,把它铜线切开,焊接一颗0201的10k,看起来更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指示在底部,这个式电源指示灯,电流200ma肯定不对,你检查一下有没有明显发热的芯片,应该在100的样 ...

我把 IC 全换成 SY8089 了
我觉得正常
怀疑你没注意到帖子的内容

刚用了测试架开了 一颗 F32B08MCMFS
带颗粒 大概 0.26mA 0.27mA 的样子

网友:
不懂就绑定!!!

网友:
真是什么工具都有啊,真的太牛了

网友:
同款测试板,向楼主学习

网友:
正好向大佬山寨一个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