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电视盒子可玩性比较强,性价比又高呢?

楼主(2023-08-31):
没玩过智能电视,想搞个盒子玩玩

网友A:
几十元档,近一两年的运营商机顶盒,s905l3a芯片的,刷个第三方系统可以随便装软件
200元档,外贸盒子,s905x3芯片的,配置一般也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元档,近一两年的运营商机顶盒,s905l3a芯片的,刷个第三方系统可以随便装软件
200元档,外贸盒子,s90 ...

刷第三方系统后,直接直接安装apk文件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第三方系统后,直接直接安装apk文件么?

对的~紫薯布丁~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网友:
自己会刷机的,闲鱼上三十元左右的就可以了,提前根据型号找到刷机包,不会刷机的,也有四十左右的成品

网友:
还是买成品价格不高

难道手上没运行商送的?
刷坏了打个电话可免费换(不要说自己刷过)

网友:
自己先用营运商送的盒子刷机玩玩,刷坏了打个电话可免费换新盒子继续玩

网友:
现在N1 已经在60-70区间了,可以弄个玩玩,散热杠杠的,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紫薯布丁~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第三方系统安卓版本是不是也很老,不能安装一些比较新的apk

网友:
几十块钱的就905cpu的盒子,2g内存,固件不少

网友B:
N1 还能推荐不?

网友:
运营商送的盒子就够你玩了

网友:
去闲鱼看看吧,大把大把的

网友:
创维e900v22c/v22d ,魔百盒cm311-1a,M401a,九联unt403a/41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N1 还能推荐不?

你现在还在用N1看电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方系统安卓版本是不是也很老,不能安装一些比较新的apk

记得我说的这些有比较新的安卓固件的,比如9.0的。可以先找刷机包再确定买哪一款

网友:
晨星9385  一整套30左右

网友:
闲鱼上找找呗,记住有好多没WIFI的盒子,如果需要WIFI多问一句老板。

网友:
刚试过了,真不错,基本不卡顿。有港 A T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