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第一次上战场就英勇就义……

楼主(2023-08-31):
今天拿到电炉丝准备改电炉,结果经验不足,1500的电炉丝放不进800w的电炉,没文化真可怕啊

结果还是把原来的电炉丝去掉一节,剩下24欧姆左右装回去,这一折腾,知道了电炉的结构,也算增长了知识。

然后拿出上次维修好的充电器板开始测试,上次修好后,只用200w灯泡做负载测试了一下,这次正式测试开始。

接好线后,一开电,傻眼了,两个表都没电压,咋回事?

头晕几秒,忽然发现充电器输出正负接反了,赶快关掉电源,幸好增加了防反接二极管,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修改后测试一切正常
1、控制开关管关闭,输出待机电压69.7v

2、增大g脚电压,逐渐开始有电流并逐渐增大。
当电流达到0.6a附近,充电器输出电压上升到73.9v,充电器红灯亮,风扇开始工作,这就是所谓的转灯电流。

3、当电流达到2.5a时,电压开始下降,进入恒流充电状态。
电流最终稳定在2.6a,最高功率180w。

4、当开关管全部打开,电压降到62.9v(不代表电瓶充电时也是这个电压),负载基本由电炉丝承担,因下表电流不准确,应按上表电流计算,这时,电子负载承担了3.68*2.6=9.7w的功率。

5、在快测试完时,忽然发现电子负载的调整不受控了,旋转电位器,输出只在零和最大之间变化,这电子负载在第一次使用就倒下了……

我第1反映就是开关管挂了,但开关管为啥挂?这电流和功率也不高啊,而且挂的很奇怪,变成了一电子开关?只有开关两种状态~~

6、经过拆解检查,发现是电位器坏了,这质量……,五六块钱一个的电位器质量这么差?马上向商家发出问讯~~,商家反馈说明天上班第一时间处理,为商家点赞~~
7、换了电位器后一切正常

经过测试,充电器工作良好,在最高功率输出稳定,未见任何异常,而充电器输出加热电炉烧水基本不现实,因为电炉的热量是散的,电炉丝和加热容器不直接接触,非直接接触导致效率很差,热量传导到水壶的量太少,而180w功率又太小,所以烧水只能靠发呆了~~
这个结论也是最后收捡电炉时,发现整个电炉都很烫,才悟出来的。

网友:
电炉的热效率很低的,可能刚过60%多点吧,电水壶的用的和电炉一样,但效率就高多了,因为其全部浸在水里,热量散失很少

网友:
几十伏驱动220V的电炉当然不能烧开水。

网友:
测试数据可以借鉴

网友A:
还以为直接上220V呢

网友:
会拆腾电子负载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还好只是电位器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直接上220V呢

直接接220v是啥意思?

网友B:
电位器是因为电流大挂了吗?

网友C:
1500W的电热水壶不比1500W的电炉丝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是因为电流大挂了吗?

应该不是,控制部分只有7v电压,电位器是47k的,接地脚还串联一个20k电位器,输出接的开关管g脚,而且加了几百欧姆电阻,所以没有大电流,除非接高压,开关管损坏波及电位器,有这个可能,但是开关管是好的,只是电位器有毛病。

已联系厂家,厂家说再给我发一个

我在想,这个博晨电位器不可能有假货三?大家知道博晨电位器有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0W的电热水壶不比1500W的电炉丝更方便?

不行,1500w电水壶电阻是30多欧,大了

电炉丝可以改变阻值,电水壶不行

单独用电阻丝,我觉得有安全隐患,所以还是买个电炉子

我觉得无论干啥,安全是首位~~

就像防反接,可能大家觉得,用的时候仔细点就能避免

但是,往往脑壳一短路就接反了~~

楼主:
这里简单就帖子测试结果谈谈充电器的充电过程,这个网上很多,不清楚的看看这个,看是否对你也有帮助。

根据测试上面板子大概是一个60v电瓶的充电器
实际充电过程和我测试的是反的。
下面为了方便,电压电流说的都是一个大概数,主要是说明整个过程变化。为了简化,假设电瓶内阻不变,为恒定。
第一阶段
在充电开始时,充电器检查到电流大于0.6a,自动设定输出电压为74v,红灯亮,风扇开始运转,因为输出74v时,充电电流超过2.6a,输出电压会自动降低,直到电流为2.6a,这就是恒流充电阶段。
对应帖子第4条,图片最后两幅,62.8v这个
充电电流=(充电器输出电压-电瓶电压)/电瓶内阻
第二阶段
当充电电压上升到74V时,充电器输出电压无法上升,而电瓶电压不断上升,充电电流逐渐下降,即进入恒压充电阶段
对应帖子第3条,图片倒数3、4、5图
第三阶段
当充电电流下降到0.6a,充电器转换电压到69v,也就是待机电压,绿灯亮,风扇停转,继续充电(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时候电瓶充满了,其实刚转灯时电瓶并没有充满),这个过程也是恒压充电
因为充电器输出电压突然降低了5v,电瓶的电压高于充电器的输出电压,理论上电瓶将会向充电器输出电流,但充电器有防反灌设计,这时电流中断。
因为电瓶停止充电,电瓶电压开始下降,当电压低于69v时,充电又继续开始,最终这个电流会变的很低,电瓶保持浮充状态。

由于电瓶内阻差异,可能有些电瓶不会出现停充的情况,充电器输出电压始终高于电瓶电压。

根据第三阶段充电分析,这个过程不可能让充电器充电电压再变回74v,因为充电电压大幅降低,电流再增加到0.6a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电瓶有特殊故障。

最后这个过程也叫浮充阶段。
根据整个过程,我们发现,其实充电器的开路电压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某些充电器要拆开才能检测到开路电压),开路电压一般就是这类充电器的浮充电压,它对电瓶是否过充有决定性作用,对于60v的电瓶,比较保守的情况,我们一般设定浮充电压为67.5-68.5v,考虑充电器压降和线损等情况,上面测试这个充电器的浮充电压的设置还是合理的。

当然,第一阶段设定的充电电流也很重要,充电电流太大,有可能在电流降到0.6a前,电瓶就充过了。所以我们的充电器按电瓶容量做了区分。
同是48v的电瓶,容量不同,充电器也不同。大容量的电瓶,充电电流也更大。
所以,根据上面原理,同电压的低容量电瓶的充电器可以充高容量的电瓶,例如4812a的可以充4820a的,只是充电会变慢,充电时间会大幅增加,但是安全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简单就帖子测试结果谈谈充电器的充电过程,这个网上很多,不清楚的看看这个,看是否对你也有帮助。

根 ...

4812的转灯电流比4820的小,仔细思考一下用转灯电流小的充电器充转灯电流大的电瓶安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12的转灯电流比4820的小,仔细思考一下用转灯电流小的充电器充转灯电流大的电瓶安不安全 ...

这个根本不是问题,你自己想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根本不是问题,你自己想一下

假设本来0.6a就应该转灯的,你的充电器是0.4a才转灯,那么当你转灯之时是否已经过充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本来0.6a就应该转灯的,你的充电器是0.4a才转灯,那么当你转灯之时是否已经过充了呢 ...

你忘了之前充电电流更小吗?
电池容量大,用小容量的充电器,反而过充了,这本身理论就讲不通的~

你说充不满,还说的过去~

楼主:
为什么要为大容量的电瓶单独设置充电器?

主要就是考虑时间,你一晚上都充不满,第二天怎么骑车?车是为人服务的,不能倒过来,我为车服务~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