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拼夕夕 UT136B/C+ 去除高压报警的问题

楼主(2023-09-01):
逛了几天论坛,被洗脑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自动档UT136江湖传说这么屌,还是想试试!替换掉用了快十年的胜利。特别喜欢福禄克和胜利的黄皮,胜利新款改的越来越变态,桔橙就算了,外观还搞的跟异形一样,恶心的不行,扯远了....
跟老板要最新出厂的,收到后盖标记23年6月份,还行吧。看论坛各位大师说短接蜂鸣器旁触点,可以屏蔽高压报警,我有个疑惑,照图中的说明,短接后,那个电流最大10A,断开20A的功能有什么影响?那个触点具体作用是什么?@dayibalang @我是不会修

楼主:
照图中所示,短接二极管2.8V触点和高压报警这两个,不更好吗?

网友:
可变电阻的作用图或描述有吗?

网友:
就是个量程设置, 不同电平对应的量程不一样.

网友:
我没看懂你的问题。
设定蜂鸣器高压报警的pin和设定最大电流的pin并不是一个,你问的是哪个?
高压报警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人身伤害和万用表损坏。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改掉。
Buzzer could be disabled by DISDGBP pin
最大电流设定基本上是pcb铜箔和检流电阻决定的。
Connect ASEL (pin44) to V- will set maximum readings of input for Automatic3 mode to 10.00A.

楼主:
就是图中这个,下面这个触点是取消报警声音,上面的那个触点作用是什么?这样改,对上面的触点功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
厂家在设置这些pin的时候是有通盘考虑的。
如果你还没有遇到有需要不得不改的时候就不要改。

网友A:
多好的功能啊,这个改它干啥?如果不改不痛快,倒是可以加个手动量程按键,某些情况下还必须是手动量程才能稳定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好的功能啊,这个改它干啥?如果不改不痛快,倒是可以加个手动量程按键,某些情况下还必须是手动量程才能 ...

的确只有这个是值得动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图中这个,下面这个触点是取消报警声音,上面的那个触点作用是什么?这样改,对上面的触点功能,有什么 ...

没有影响。
Asel是直接接V-的,disdgbp接过去之后也也置-3v,不会对asel电压造成影响。
这点不需要电阻,跳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影响。
Asel是直接接V-的,disdgbp接过去之后也也置-3v,不会对asel电压造成影响。
这点不需要电阻, ...

我不明白的是,ASEL在不短接时,是什么状态?这样短接后,ASEL状态又改变了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的是,ASEL在不短接时,是什么状态?这样短接后,ASEL状态又改变了什么? ...

用表测量一下ASEL的连接和不连接电平状态嘛,我没改过,猜这个ASEL现在是低电平状态,disdgbp现在是高电平,它利用了ASEL这个IO的低电平状态而已。你用个合适的电阻连接这两个点后,ASEL还是能够将2个并联后的IO状态拉成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的是,ASEL在不短接时,是什么状态?这样短接后,ASEL状态又改变了什么? ...

没有改变。
Asel是直接接V-的,disdgbp接过去之后也置v-,不会对asel电压造成影响。

网友:
为什么要改,这样用着不行吗

网友:
136被坛里改出花了,可惜我一只UT都没有,得个清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改变。
Asel是直接接V-的,disdgbp接过去之后也置v-,不会对asel电压造成影响。 ...

谢谢,我照你说的,直接用0欧电阻短接了

楼主:
用0欧短接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表的牛屎看着好奇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0欧短接了

我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改这个,嫌吵?
要改就加个手动量程,有实用价值。
不要为了改而改

网友:
你好,把4M晶振换了8M晶振后,读数有变化吗?比如电容、频率等。记得福禄克17换晶振有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