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闪迪CZ48 32G拆解

楼主(2023-09-01):
拆解个闪迪CZ48U盘,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识别不了,还发热,搜遍全网居然没一个和我手里的一样???不墨迹,开拆

因为这个u盘很早就拆开了,放着吃灰,站内也有拆解图,拆解过程省略

据说这u盘有老的mlc颗粒和新的tlc(都说慢死),老mlc有40mb/s,新的只有不到30mb/s?(真会砍)。。这个应该就是老款的,印象里写入能40,读110,老款好像还有外置晶振,新的都是内置晶振。

最后发现是主控短路了,导致自恢复保险丝持续发热。。但这主控还没完全短路,我把保险丝镊子短接居然识别了。。。主控发热巨严重,正准备拍照。。。不识别了??。。。估计掉固件了

第一次发帖如有错误欢迎指出

楼主:
不知道什么颗粒,芯片精灵也查不到

网友:
不会是水货吧

网友A:
你这个还不算老款的,是闪迪自己主控配的TLC.最早的是蓝色PCB QFP48封装的PS2251-03主控那个基本上都配的是MLC

网友B:
会不会是MLCC短路 不是主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不算老款的,是闪迪自己主控配的TLC.最早的是蓝色PCB QFP48封装的PS2251-03主控那个基本上都配的是 ...

你试试看 可能是群联2251-03主控

网友C:
主控坏了就彻底没戏了,关键是内存颗粒没资料也没法继续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控坏了就彻底没戏了,关键是内存颗粒没资料也没法继续玩了。

这就是个1Ynm制成TLC,从命名上看是2CE 4DIE也不是啥好货上安国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主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MLCC短路 不是主控短路?

怀疑过这个问题,但万用表打了pcb所有电容都有300+阻值,就是主控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不算老款的,是闪迪自己主控配的TLC.最早的是蓝色PCB QFP48封装的PS2251-03主控那个基本上都配的是 ...

看来。。越新越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坏了就彻底没戏了,关键是内存颗粒没资料也没法继续玩了。

网上买了3267和903,过两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1Ynm制成TLC,从命名上看是2CE 4DIE也不是啥好货上安国就可以了

谢大神提供信息,闪迪命名是真难找

网友D:
这款有楼主这样的,后期还有黑胶的,性能都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有楼主这样的,后期还有黑胶的,性能都不咋样

好吧,我还以为是mlc想买个主控板搬颗粒,tlc看来也没折腾必要了

网友:
只买过CZ80,这种小容量不值得搞了,除非手上有现成的材料DIY!

网友:
应该是水货吧?!

网友:
基本上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