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康廷Q8智能锁之2:拆机篇。铸铝+铁板+塑料,板子还不少,顺便换个波浪片!

楼主(2023-09-04):
新撸的康廷Q8智能锁,开箱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0708-1-1.html

后面板能直接看到主板,那就先看看

主板元件分布,底面应该还有元件或板子
板子上刷有防水胶,芯片型号不太好看

WiFi芯片是用的上海乐鑫的ESP32-S2,内置WiFi的MCU

珠海博雅的16Mb串行闪存

开闭锁用的H桥直流电机驱动器是拓尔微的TMI8261

这片胶太厚,看不清型号
但根据旁边的孔,可以确定这是主控MCU

后面板没发现螺丝,怀疑是胶粘的,后续再拆
再来看前面板

拆掉铁挡片和塑料垫片,防拆开关卡在铁挡片上的

拿掉黑色铁面板就剩铸铝壳子了
穿线开孔

下部是应急钥匙、电源孔

拆掉铸铝背壳,前面板是亚克力的,板子全在上面

顶部是全志的视频解码芯片F1C100S,摄像头就没翻过来看了

中部是指纹模块,贴了黑色遮光胶带

再下就是显示、触摸键盘模块

看着也是蛮复杂的,就没拆散了

底部是外接电源插口和人体检测用的感应板
那芯片也查不到信息,不过看接口标识,应该也是颗MCU

铸铝背壳,看着是通用的

中部还能装什么板子

底部装了小喇叭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怎么拆后面板
先拆掉反锁旋钮,这旋钮没弹簧,松垮垮的

贴防盗门的一面是片薄不锈钢片

没螺丝,掀开看是胶粘的,感觉像热熔胶

好吧,不强拆了,掀开偷窥下电机及驱动机构

其他没啥可拆的了

回装前,用热熔胶把各接插件都打上,免得异常松脱

对于反锁旋钮松垮垮,在螺丝盒里找到个波浪垫片,尺寸稍等还好不影响

替换掉原来的平垫,舒服多了

通电试机

进入设置界面

注册管理员账户

按语音提示、注册指纹、密码

再注册人脸,在红外线普照之下,抬头低头左转右转

注册还是挺快的

取掉电池后,通过应急电源端口测试电流

这是智能锁休眠时的电流,显示为零,肯定是低于这个U表最小值1mA了,估计有几十uA

这是人脸识别红外灯亮时的电流

验证失败显示红灯,屏上也有提示

验证OK就亮绿灯

此时电机驱动旋转机构(孔里会插锁芯拨片)开锁

这个旋转多圈是因为空载,没法通过电流识别开锁是否到位

开锁电流要小点

最后试了下电子猫眼,效果一般,不过人还是能认清楚的

拆解完毕,没拆散只能算粗拆了,大家将就看看

下周再发安装帖哈,可是一路闪电带火花,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网友A:
看样子还可以,楼主标识打的也很标准

网友B:
智能锁使用方便

网友:
FMD,辉忙微的Touch系列FT62E21X或者FT62F21X单片机,SOP8封装

网友:
人脸识别还是有必要的,夏天手上有水有汗,指纹容易识别不了,有时双手腾不开人脸识别就很好派上用场了

网友:
人脸的挺好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的说

网友:
换锁体了吗?

网友:
现在智能锁不仅便宜了,功能也强大了

网友:
现在智能锁便宜,不过还没安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还可以,楼主标识打的也很标准

什么“标识打的也很标准”?

网友:
看拆解,还不错

网友:
高科技的智能锁看来还真复杂,谢谢分享!

网友:
功能都齐全,看看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人脸识别灵敏不?戴口罩可以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锁使用方便

不用带钥匙了,确实方便

网友:
显示屏差点儿事儿,对比度和分辨率,显色都不太好~

网友:
里面还有料

网友:
还是喜欢使用刷脸的,比指纹的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