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民间自制电动摩托车架已经超过原厂了

楼主(2023-09-01):
电驴电摩托,车架锈蚀开焊断裂是经常有的事情,于是乎民间就有人在琢磨加强这个事情。现在似乎有第三方作坊直接给按照原车几何设计重新做了

不要总说消费者钱给少了,小牛的车几千上万了,给个不锈钢车架成本上并没有什么问题。

回复两句吧,看有人说不锈钢强度不够,不锈钢只是一个统称。。。。实际上细分的话是有很多种类的,不同的种类性质也不一样。

咱就不说材料了,就说这焊工,量产电驴也没法比。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态度问题。

网友:
304不锈钢没有碳钢的强度高吧

网友:
不锈钢做结构件一定要慎重,我们工地上高强螺栓就没有不锈钢的,另外,不锈钢耐疲劳性能很差,很容易产生疲劳裂缝,电动车架承受剧烈振动荷载,采用不锈钢要慎重小心为好。

网友:
做工的确很好的

网友:
做的不错,受力部位都是连续焊接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还不生锈

网友:
不重可以 经常超重就快兰

网友A:
现在都要有牌有证,就是造出很结实的不锈钢车架,也说你是不合格的,因为你没有生产许可证;那个焊工,没有焊工证也不行,焊接的再好,也属于无证操作。

网友:
的确不锈钢耐疲劳性能很差,很容易产生疲劳裂缝,俗话说有些脆

网友:
厂家要的是控制成本,机械化生产。

网友:
轮子电池外壳等配件都可以买到,等于自己造一辆

网友:
不锈钢强度不够的,够强度后又超重了。

网友:
对这车不太熟悉, 这种重量 , 应该是机动车了,如果出事,改装车可能很麻烦。

现在车的强度和外观其实都还OK, 电动车,能不能流畅的开起来,主要还是(1)电池(2)驱动(3)电机(整合到后轮了)
电机最大的问题,南方地区多雨,使用几年后多少都可能进水生锈,用起来无力,航程变短。
电机驱动有小故障的话,也会让上坡无力,行程变短。
电池有更明显的寿命,动力电池大电流放电,循环次数会变短,要想电池寿命长,一是电机、驱动要小功率的,电池要大容量的,这样电池寿命就会长。
1C放电要比3C寿命长,3C放电要比5C放电寿命长。
所以,
车架的寿命从来不是问题,寿命的短板是电池,在驱动、在电机。

网友:
焊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要有牌有证,就是造出很结实的不锈钢车架,也说你是不合格的,因为你没有生产许可证;那个焊工,没有 ...

那是生产,这如果被抓到拼装车是肯定的。都不追查厂家,先处罚你上路。

网友:
这车架看着就很重

网友:
这活干的漂亮,估计成本也不低啊。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但材质强度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