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想买花洒,“增压花洒”它是怎么增的压

楼主(2023-09-01):
如题,
各种宣传,各种直播。

假设,不装花洒,这个水可以冲一米高,难道装了“增压花洒”它就能冲两米高了?花洒带电机了?
还是我知识太浅薄了?
我只知道水源的压力是一定的,来水的管径也是一定的,单位时间内放出来的水也是一定的,表象上看起来水喷得远有什么用?真是糊弄人的玩意。

网友:
这个问题好

能量要守恒啊

网友:
就是孔变小

网友A:
所谓的增压花洒我也买过一个,黑色的那种,两三块钱包邮,三种模式,正常的水柱、急水柱、雾状。其实就是孔径小了。家里的老花洒头大,眼粗,自来水同样的压力下,水柱疲软无力。换上孔细的压力大,但是洗澡不舒服。雾状喷射的就会降温,调成水柱状水温正好,调成雾状的就会觉得冷。

网友:
所谓的增压是出水孔比正常的小,在水压不变的情况下感觉是增压了!

网友:
水管子把口捏小了就呲远了,所谓增压

网友:
非耗能增压,没毛病。

网友:
密闭液体压力处处相等。

不增压,改变孔径增速。

网友:
就是出水面积小了而已,俺还是习惯一个水柱直接,不喜欢毛毛雨似的所谓增压。

网友:
同样压力孔小出水流速就快。

网友:
其实就是孔径小, 水的流速高了,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铝合金材质的所谓增压花洒就是出水孔更小更密集而已,我还是喜欢大口径而且比较重的现在用的12cm直径200g的重量非常满意。

网友:
出水口变小成针孔口。

就是水流冲击身体时像针扎一样,是感觉上好像增压。

出水口变小,射程增加0.5倍吧。

网友:
你去淘宝买小蛮腰花洒就行,或者普通的增压花洒,价格大概30左右,全不锈钢的,塑料的不知道寿命怎么样,铝合金的寿命也短。
这种增压的原理也不仅仅是减小的喷口,它每个孔进水是碗型的,出口是针孔,类似个漏斗型装,所以进水处有大面积向小面积挤压的物理增压效果
确实省水,平时还能用来冲纱窗

网友:
水流先进入一个腔体开阔区形成涡流,再通过细小的出水孔喷出,水流变细,流速加快,形成增压效果,提高电热水器淋浴舒适度,缺点是水束细,散热快,体感热水不够以前热了,并且电热水器水箱里的热水会比普通花洒消耗得更快。用过3年增压花洒,并拆解研究过这种黑科技,结论:电热水器必配,用原装普通花洒就像前列腺增生的尿流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增压花洒我也买过一个,黑色的那种,两三块钱包邮,三种模式,正常的水柱、急水柱、雾状。其实就是孔 ...

同感,就是文字游戏

网友:
虚假宣传。

现在宣传吗,都首选夺人眼球

网友:
简单啊,一寸半到四分你试试压力如何。    四分变两分净水绝对感觉压力高啊。。

净水两分外径才0.65,  15的内径一下压到0.4绝对呲的远。 花洒比0.4还细。。

网友:
搞清楚压力、扬程、流量、通径这几个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明白为什么出水的高度能从一米变成两米

网友:
孔一小就可以增加了,就像一条软管出水口你没有捏小,水出来慢吞吞,一捏小一条水线就喷出来了,这样就增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