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电源(UC3844)求助!

楼主(2023-09-01):
维修一块12V 20A电源,电源芯片为UC3844。
故障是电源打嗝(输出电压12V跳动),测量UC3844的第7脚只有13.6V左右跳动(启动电压问题。把7脚的所有电容换了,所以接在7脚关联的都断开了,开关管也拆下了。通电还是一样13V左右跳,有时最高跳到15.6V启动出问题。3844也换了, 找了几次还是这样查不出问题。只有老铁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晚上有空发图上来。
表面焊接的都拆下来测量过的。

网友:
查次级二个整流二极管看看

楼主:
漏了,我用直流电源供电到7脚,芯片的电压基本正常,4脚2.6V,8脚有5V,就是6脚没电压输出。

网友:
光耦431也得查

网友A:
输出带个1w负载看看,有一些空载不稳定

网友:
首先要确定次级是否正常
其次看看7脚的供电绕组是否断了,电容和整流二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B:
检查下431和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带个1w负载看看,有一些空载不稳定

这个电源就是不稳才拆下的。我试过把开关管拆了,通电不跳了,但只能到15.6v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431和光耦

431与光藕都换了,旁边的电阻也查了一片(没发现异常)。

网友:
换了那个电容

网友C:
开关管都断开还跳,,就只有两个问题,,你又试过了其中一个了

网友:
在7脚单独加16伏电压,电源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漏了,我用直流电源供电到7脚,芯片的电压基本正常,4脚2.6V,8脚有5V,就是6脚没电压输出。 ...

这样 6 脚应该是电压的一半,3844参数:开启电压16V,关闭电压1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都断开还跳,,就只有两个问题,,你又试过了其中一个了

断开开关管没跳动,我把启动的三个电阻都换小了(原来15K欧换了13K欧)就是上不到启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 6 脚应该是电压的一半,3844参数:开启电压16V,关闭电压10V

就是出了这些电压6脚电压还是为0. 真是搞头都大了。

楼主:
很感谢老铁的意见和建议,现在就剩下开关变压器没有仪表测它好坏其它元件差不多都测过了。不这如何测开关变压器的初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老铁的意见和建议,现在就剩下开关变压器没有仪表测它好坏其它元件差不多都测过了。不这如何 ...

业余条件可以用交流电限流供进去,,测次级线圈感应电压

网友:
可能有短路,比方RCD,次级二级管,匝短,原器件测量不准代换为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老铁的意见和建议,现在就剩下开关变压器没有仪表测它好坏其它元件差不多都测过了。不这如何 ...

电容挡测电容串进去

网友:
有波动的输出电压,启动电路就没有问题,查一下开关变压器初级自供电绕组及串接的二极管,3844启动后是由这个电路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