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捡到一个像蓝牙耳机的东西,不晓得怎么拆开

楼主(2023-09-01):
打开手机蓝牙与这个东西链接,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它有电,按+—键有声音,想拆开看看可又无从下手,看看大家怎么说

网友:
沿着缝隙慢慢撬开吧
这是个细活~~

网友A:
初次配对,要长按开机键吧!现在很多蓝牙耳机要按8秒以上。
上次就捡漏了个粗粮的蓝牙,卖家说连接不上,收到就是要按开机键8秒才进入配对模式。

网友:
大力出奇迹  哈哈

网友:
关机状态下长按开机键进入配对模式

网友:
沿着缝隙用力掰开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进入配对,长按开机键,会有灯不停闪烁的时候进手机配对就行了,这个蓝牙耳机看着还不像便宜货

网友:
这种应该是早期产品,前部带麦,用于手机接听使用,听音乐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
消消毒,充充电,配上对用起来,干啥非要拆开

网友:
PTT?
不会是对讲机的蓝牙耳机吧

网友:
上大锤伺候

网友:
PTT按钮不一般

网友:
可以试试沿着缝隙慢慢撬

网友:
对讲机哦。好东西

网友:
想想《哈姆雷特》,这个最好仔细清洗消毒后再佩戴。

网友:
你的配对方法不对

网友:
右边的那个按键应该是开机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次配对,要长按开机键吧!现在很多蓝牙耳机要按8秒以上。
上次就捡漏了个粗粮的蓝牙,卖家说连接不上,收 ...

现在的蓝牙如此持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蓝牙如此持久?

首次都比较持久,以后直接开机就会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