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改可调低压侧提供辅助电源的一种方案

楼主(2023-09-01):
简介说明

我们在开关电源改可调,大范围调整开关电源电压的时候,会遇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电压上不去,主要是变压器匝数比限止着,二是电压下不来,主要是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电压限止着。想让电压上去,除了改变压器匝数没什么好办法,(本贴不探讨二次变压的情况)但是让电压下去,除了在220V上接辅助电源外,还可以由低压侧提供辅助电源。
本贴就介绍一种由低压侧提供辅助电源的电路,本电路的特点:1、可以让开关电源大范围调整输出电压(开关电源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5-35V),2、体积小,像一个安规电容一样大小,比220V上接的辅助电源小多了,对于空间狭小的电源来说是个不错的选项。

应用场景
老妈的年纪大了,腰椎不行了,下不了床了,上次那个台灯(拆修冠迪宝视达GD-588 LED台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650&fromuid=473544),改造后装在床头了,但是老妈嫌太亮,就帮她再改一个调光的,因为在床头用,不想用220V的,就弄一个电源改造成低压16V的,配合PWM模块进行调光,那个灯头是5串2并的,电压应该在3.3516.5V,调光灯做好,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了,就是灯头一直闪,无法调光了。检查发现,是改造的开关电源电压不稳,出现打嗝现象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24V电源改为16V时,原电源辅助绕组提供的电压太低了,电源管理芯片低压保护打嗝了。所以才会引出本贴所设计的电路构想。
下边看照片说话。

原电源电源管理芯片是SD6830,原电压是24V的,要改为16V。这个芯片供电电压资料上要求5-9V,(实测4.3V以上就可以工作)在改为16V时,原辅助绕组电压正好处于最低要求的临界状态,所以,开始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就打嗝了

因为电源空间有限,接220V辅助电源根本不可能装得下,正好手里有吃灰的5:5隔离电源,体积超小,就用它做辅助电源了。因为我是用的固定电压,所以在隔离电源前边直接加个稳压管降压,使隔离电源的输入电压在允许的范围内(4.5-5.5V)

如果需要大范围调整电压,只需把稳压管换成7805就可以了,(7.5V-35V)如果需要5V输出直接接原电源输出,省去稳压管或7805就行了

下边是实物

用的是SD6830芯片,其它芯片可能供电电压不一样,原理是一样的,可以参考本电路

电源板已经改造过一次了,整流都换位置了,为的是缩小体积

从输出引线到隔离电源

隔离电源装在高压侧闲置的孔上

在隔离电源输出端加一滤波电容

体积很小吧,像安规电容一样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之前看到过电动汽车的充电机上有用这种隔离模块

网友:
如此大动干戈就有违设计初衷了

网友:
其实芯片供电,电阻加稳压二极管就行

网友:
以前论坛不都是这么回复可能精华的帖子嘛

网友A:
改可调思路是新颖的,可行
1、不过我觉得解决你本身的问题这样复杂了点,可以直接用dc-dc可调直接控制台灯,稍大功率的dc-dc并不贵
2、直接用调光的台灯更方便,主要是现在这类灯太便宜了~,而且都是无极调光,有些带电池,更加方便。

网友:
火钳刘明=火前留名

网友B:
这样改取决于pwm ic 最低供电需求,有的15v左右才行,最低一般10v以上, 内置mos的供电电压稍低,但也不能太低,5v开关管栅压已经过低属于极限了,开通损耗会变大,三端稳压也要1v出头的压差(小电流),所以实际安全最低输出电压也就6v左右。想大范围(暂不考虑占空比极限)可以将辅助绕组抽头焊下来串一段细铜丝直接用镊子穿过变压器多绕两3圈,再串个三端稳压接到pwm ic 供电,就可以大幅度调压了,整个过程很简单而且无需隔离模块~

网友:
会修的怎么修都可以,只要安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可调思路是新颖的,可行
1、不过我觉得解决你本身的问题这样复杂了点,可以直接用dc-dc可调直接控制台灯 ...

1、dc-dc跟PWM效果区别很大,你可以百度一下,DC-DC不可取
2、因为床头没地方放台灯,只用台灯的灯头,就是买了成品也是只用灯头部分。这样整不是为了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取决于pwm ic 最低供电需求,有的15v左右才行,最低一般10v以上, 内置mos的供电电压稍低,但也不能 ...

隔离电源是以前红包撸的,吃灰好长时间了,感觉这样方便些。平时改可调一般30%以内可行,超了估计不行了。这电路其实就是比30%大一些,体积小一些,体积是主要的,缺点就是不能从0开始。至于说15V也是可以的,隔离电源有多种电压类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电源是以前红包撸的,吃灰好长时间了,感觉这样方便些。平时改可调一般30%以内可行,超了估计不行了 ...

其实这种隔离模块我早前也撸了不少~

网友:
谢谢分享!

请问师傅:模块型号后缀:1W、1WR2、1WR3有什么区别?淘宝看了下没见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取决于pwm ic 最低供电需求,有的15v左右才行,最低一般10v以上, 内置mos的供电电压稍低,但也不能 ...

绕向有时不好确定啊,要拆开外层的胶带仔细看?

网友:
技术贴顶一个!诚可贵的是孝心!

网友C:
5:5隔离电源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隔离电源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看图上是11.2V稳压管 就不明白了, 不应该是5V进5V出的隔离电源吗

网友:
我觉得把辅助绕组增加一圈可能比较廉价些,毕竟是固定输出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