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现在存储颗粒的制程大概多少?

楼主(2023-09-01):
长江存储很给力啊,价格一下子降低这么多。

网友:
好像是40左右

网友A:
存储芯片,不能过于追求先进制程,稳定最重要

网友B:
数据稳定第一位,然后速度

网友:
QLC固态你别买!掉速之后会流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据稳定第一位,然后速度

要稳定+耐造,那就淘企业级SSD

  现在生产的消费级SSD大多数都是快消品。很多一过保即成为电子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储芯片,不能过于追求先进制程,稳定最重要

SLCMLC,从MLCTLC,从TLCQLC……稳定性和耐用度是越来越差了。

网友:
现在颗粒不追求制程了,追求的是堆叠的层数和接口的速率。

网友:
还要看是TLC还是QLC,现在TLC都成宝了!

网友:
和cpu不一样,制程小到一定程度,颗粒寿命大大降低,所以现在都在研究堆叠层数

网友D:
工业级TLC怎么样?

网友:
数据稳定第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业级TLC怎么样?

还可以的

网友:
现在硬盘白菜价了,可以买些大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稳定+耐造,那就淘企业级SSD。

  现在生产的消费级SSD大多数都是快消品。很多一过保即成为电子垃圾 ...

怎么是快消品了?村里刚通网吗?知道矿老板拿消费级SSD挖了多少奇亚币吗?

网友E(2024-09-20):
引用 网友C:
要稳定+耐造,那就淘企业级SSD。

  现在生产的消费级SSD大多数都是快消品。很多一过保即成为电子垃圾 ...

2014年的128G 三棒子 740EVO 还健在。一直当系统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14年的128G 三棒子 740EVO 还健在。一直当系统盘在用。

我正好有块和你一样的旧固态,现在温度稍微有点高,提示健康度90%,用着还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