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自燃为哪般

楼主(2023-09-01):
今天看新闻,还好是一家三口看见了,不然一定烧到周边车辆,自燃真的不可避免,这属于天灾还是人祸,是否之前能预判,我感觉根本没法预判

网友:
电动汽车么?

楼主:
新闻没播,不知道

网友:
燃油车是线路老化和改装线路没做好出自燃事故的多,电动车就不用说了,电池老化,电路老化,过充等等都有可能会自燃。作为车主应该定时检查保养车辆,少改装电路,同时离车时车上不要放易燃易爆物

网友A:
油车起火一般是电路,电车起火也只有电路和电池,反正都与电有关。

网友:
来不及跑,真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车起火一般是电路,电车起火也只有电路和电池,反正都与电有关。

区别在于:燃油车自燃很多可以扑灭;而锂电池汽车自燃火势速度很快( 大部分扑灭不了 )。

网友:
以前油机的车,
自燃都是线路老化,导致蓄电池打铁。。。
说白了,就是给铅酸蓄电池短路

现在的新能源,自燃的原因多种多样

网友:
目前来说是不是柴油车最不容易自燃,我开过柴油货车除了感觉噪音太大其他还好。

网友C:
现阶段,油车自燃的可能性非常小

网友:
锂电池技术还不成熟,慎买电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阶段,油车自燃的可能性非常小

燃油车自燃很多可以扑灭;而锂电池汽车自燃火势速度很快( 大部分扑灭不了 )。

新能源汽车安全吗?中科院院士:2021年起火3千辆 起火率约为万分之一

2023-04-03

4月2日消息,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孙世刚表示,现有锂离子电池面临着四个重大挑战:
一、锂等资源严重限制其规模储能应用。目前,我国70%的锂依赖进口,亟需发展新的材料体系;二、能量密度接近理论极限,锂离子电池远不能满足发展重大需求,限制了多场景应用;
三、安全事故频发,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起火约3000起,新能源汽车起火事故率为0.9-1.2/万辆;四、极端环境的适应性不足,特别是在水下深海探测、升空探测等极端环境下,都需要更好的适应性。
从中可知,2021年我国新能源起火数为3千起左右,起火率万分之一左右,而国家应急管理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燃油车起火率在0.01%-0.02%之间,与新能源汽车起火率相比,二者相近。
不过,新能源汽车起火后,往往是电池部位热失控,此类起火极难扑灭,不少电动车起火后均被烧成了一堆车壳,而燃油车在起火时,灭火及时能保证车辆不受太大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在于:燃油车自燃很多可以扑灭;而锂电池汽车自燃火势速度很快( 大部分扑灭不了 )。
...

你这么说,那这个应该属于燃油的,我看到汽车引擎盖打开了,在喷灭火材料,可能是线路短路

网友D:
我曾经碰上一次10年老车自燃苗头,被成功压灭,没有变成火灾。
开车出门,走行约2Km,闻到烧糊的气味,继续行驶发现发动机盖内隐约有白烟冒出
此时汽车动力及仪表显示都正常,立即靠边停车,发动机熄火,小心打开机盖
排气总管周围烟雾缭绕,一瓶矿泉水浇上去,没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喊拖车拖去修理厂检查
是一根走机油的管子接头老化漏油,发动机启动后机油压力升高漏油滴到高温的排气总管上面导致冒烟。
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开肯定就该着起来了,从此也能看到汽车自燃的一些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碰上一次10年老车自燃苗头,被成功压灭,没有变成火灾。
开车出门,走行约2Km,闻到烧糊的气味,继续 ...

感谢分享,你说的是油路引起,看来油路、电路都可能造成自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碰上一次10年老车自燃苗头,被成功压灭,没有变成火灾。
开车出门,走行约2Km,闻到烧糊的气味,继续 ...

高温遇暴露的油污也可以起火

网友:
油车起火还能跑,电池起火来不急跑,燃烧的太快了

网友:
就是个概率的问题

网友:
新能源车自燃新闻报道多,拥有量不大。燃油车自燃新闻报道少,拥有量大,其它自燃差不多,燃油车自燃容易近扑灭。。。

网友:
油路跑冒滴漏,电气线路老化短路,电瓶质量差,都可能引起火灾,看网上有卖的电瓶断路器,平时不用车了就来个全车断电,估计在停用期间自然的可能性会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