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移动UNT413A_S905L3(B)_安卓9_线刷固件和卡刷固件包

楼主(2023-09-01):
山西移动UNT413A_S905L3(B)_安卓9_线刷固件和卡刷固件包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拆开盒子;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把【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两项勾选先默认去掉(如不识别或进度条不走再打勾刷机)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如需短接,有准备晶晨短接神器最佳,没有的话里面或者百度找短接点示意图。

卡刷教程:

本固件针对山西移动UNT413A-S905L3-安卓9

1、准备一个无任何电脑操作系统启动功能的单一分区模式,FAT32个的32G大小以下的U盘,最好是8G的;

2、将factory_update_param.aml、recovery.img、update.zip等三个文件,复制放入U盘里,插上机顶盒靠近网口的USB接口上;

3、用一个牙签或是镊子顶住复位键通电开机5/8秒就拿开会出现升级,即自动进入刷机模式等待完成即可;

4、首次刷机耐心等待3-5分钟,第一次开机会时间长点,耐心等待即可;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1FfIgNzhZ0VLGCNX3w6YQ
提取码: 8888

备用链接:https://wwt.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B《其他桌面--固件大全》>3《UNT九联  固件合集》>《S905L3(B)芯片》
A合集里面也有的

网友:
公共包,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