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水表的废旧锂亚电池用在这小表头上绰绰有余

楼主(2023-09-01):
实测这种0.36寸的四位小表头芯片电压高于2.2V就能准确显示电压,
加上防反接二极管和稳压器的压降,表头2.6V以上就能稳定工作。
表头换用了HT7125-1的2.5V稳压器后消耗电流大约8mA左右。

使用水表的废旧锂亚电池用在这小表头上绰绰有余。
表头采样级差0.6毫伏,2.580、2.586、2.592、2.598、2、604这样显示,精度基本和三位半万用表不相上下。

我家的水表电池没电了,刚换上了节32700磷酸铁锂电池=外置,正常开阀能用,测量了下电压3.25V,拆下来的锂亚电池测量是3.6V,
我们知道磷酸铁锂内阻小,锂亚电池内阻大,
【【那么顺便问一下水表检测电池电压低于几伏就闭阀显示电池电量低了?有人测试过吗?】】

网友A:
还是换成新电池吧,该省省,该花花

网友:
那个电池都是一次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成新电池吧,该省省,该花花

物不尽其用不爽的

网友B:
这个电池的电压非常稳定,满电和空电压差只有0.1-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的电压非常稳定,满电和空电压差只有0.1-0.2

水表怎么检测电量不足的?我换上磷酸铁锂3.25V,不显示电量不足了

网友C:
水表上的电池也自己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表上的电池也自己换吗?

看实际情况,水务公司的水贵,水务公司负责换,不过村里的、水费便宜的地方要自己换,甚至水表坏了也要自己掏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实际情况,水务公司的水贵,水务公司负责换,不过村里的、水费便宜的地方要自己换,甚至水表坏了也要自 ...

要自己换表的地方就不要用带阀门的。带阀门的就应该是水务公司来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