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ne555加a4988是不是可以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23-09-01):
想找步进电机最小驱动方案,看了看驱动模块感觉这样驱动应该能驱动
555脉冲接step,
开关接dir
电源(因为小步进电机接5v)接vmot,vdd
负接两个gnd

网友:
坐等。。。学习
大婶们,来科普

网友:
可以的 提供一个步进脉冲就行了

网友:
可以的,你需要一个可控脉冲源,接STEP. 另用一个开关控制方向(DIR,高、低电平)其实用数字电路更方便。
如CD4093  (或HEF4093)  用一个与非门做可控震荡器(因为输入是施密物,一个引脚接RC就可以震荡,另一脚接高电平有脉冲输出,接低电平无输出)
还剩三个与非门。可以做开缓冲输出。也可以做按钮的防抖等等。。

网友:
555输出方波  没问题

网友:
楼主你试试,可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