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客厅装修使用哪种方灯比较好?柔光罩老化没法换,怎么办:(

楼主(2023-09-01):
挺漂亮的方灯,刚买的时候用着挺爽,
不过6、7年之后整个柔光罩都老化发黄,严重影响透光率,这可咋办

有人说可以换柔光罩,
但是有些方灯的柔光罩是不是没法换的(即使想换,如果厂家倒闭或产品停产,是否也买不到对应的柔光罩?),
下面图中方灯的柔光罩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
像素这么差,座机拍的吗? 把顶部切掉,用其他的塑料板代替。

网友:
装灯泡是最好,坏一两个不影响,更换也方便,吸顶灯又不密封,进灰进虫子

网友:
这种的顶部漏光严重啊,感觉很廉价的感觉。

网友:
  直接揭开  上灯球 亮度好 ,    就是丑点

网友:
可能还是直接擦好些,不要想再购买了

网友:
刚装修我家也是这种,完全是装饰货,后来我全改了飞碟灯

网友:
我家客厅用的是这种水晶吊灯,灯泡可以自行更换

网友A:
自己切亚克力,贴柔光膜

网友:
直接去划玻璃的,再去破旧液晶电视里面搞点膜

网友:
方灯挺好看的,百度:能洗。根据查询知乎得知,用牙膏清洗,或者用强力去除油污的绿伞洗涤剂,用牙膏轻轻刷洗灯罩可以使发黄的柔光罩焕然一新。

网友:
去灯箱牌匾装饰行,自己做一个

网友B:
别说方灯的柔光罩,圆灯的柔光罩也没法换啊,我的是个方形但是四角带圆形的灯罩,一年不到黄的一批,没办法只好拆了扔掉,拆掉之后亮度直接翻倍,刚开始看着很难看,现在习惯了感觉挺好,LED的散热也改善了,灯罩里面也不会堆积虫子尸体了,也不用时不时的爬上去清洗灯罩了,除了大家觉得不好看,几乎全是优点啊。

网友:
我发帖说过自己用亚克力拼这种灯箱。。。不发黄的板很贵的。。。做好准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说方灯的柔光罩,圆灯的柔光罩也没法换啊,我的是个方形但是四角带圆形的灯罩,一年不到黄的一批,没办法 ...

还真是,我把灯罩扔了也是感觉特别好,但是不会总结这么多优点

网友D:
棚顶糊一个结实瓷灯头,剩下的就好办了,200的泡子,100多瓦的三基色节能灯,大功率LED球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我把灯罩扔了也是感觉特别好,但是不会总结这么多优点

柔光罩扔了灯光太刺眼,而且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切亚克力,贴柔光膜

一楼的原装柔光罩带花纹,自己切亚克力是不是就没花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棚顶糊一个结实瓷灯头,剩下的就好办了,200的泡子,100多瓦的三基色节能灯,大功率LED球泡 ...

泡子是不是没方灯美观

网友:
看图片外形不是很复杂,柔光罩的材料不是亚克力,关键字:羊皮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