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想要穿一堵墙,有好的方案吗?

楼主(2023-09-01):
(图片)

楼主:
隔着入户门,  信号好差. 监控都看不了, 断断续续的.

一梯一户的户型,  入户门到 电梯,这段区域  有什么办法改善信号吗

曾经试过用   7620的 路由器做中继(考虑路由器的 信号接受能力  应该要比摄像头的强一些,体积拜在那边), 实际效果也不咋样.

现在电力猫稳定吗?

能稳定在20M 的速度,一般问题也不大了.

网友:
上一组二手的电力猫,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A:
一堵墙,我家的K2P随便用啊,5G都没问题。

网友:
看墙的质量。如果是钢筋多,那穿透费劲。如果是水泥多,那相对容易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堵墙,我家的K2P随便用啊,5G都没问题。

这个墙  和有毒一样.
穿不过去.

要不然晚点 我用8820S 试试

网友B:
电力猫可以,给电梯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力猫可以,给电梯装过

是供给电梯内的  监控吗?

网友:
网线过去搞个ap最安逸,穿透肯定是信号差不少的,次一点的搞个一两米延长线,天线搞过去

网友:
可以尝试买一根软的无线路由器馈线,延伸到门边

网友:
穿网线,光纤最好

网友C:
门口有摄像头加AP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供给电梯内的  监控吗?

是的,给电梯监控用的,不让用无线,随行电缆不让绑网线,用电力猫解决的.

网友D:
加强发射和接收的。

网友E:
正常2.4G穿一堵墙不可能存在问题才对,撸主应该画个平面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2.4G穿一堵墙不可能存在问题才对,撸主应该画个平面图看看...

重新上测试图

楼主:
Chinanet-2.4G-7EF8
是入户门口的一个  无线路由的SS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口有摄像头加AP

看我14L 的图片.

入户门打开, 基本信号强度有100M以上
入户门关闭, 基本信号强度只有有6.5M了,可能还是虚的

网友:
开个洞,穿根网线,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强发射和接收的。

看我14L 的贴图.  路由器都 已经放的这么近了.
开关门   信号强度分别  100M+ 和6.5M-

除非用非标的 产品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