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22显示器换灯条,,,拆过头了

楼主(2023-09-01):
拆这玩意真容易上头,,,,x,都干出液晶板了【【拆着拆着,咦,玻璃板怎么松了】】。。。。传说中当年的核心技术。。。。不知多不多螺丝,还能不能亮

灯管3.5条都黑了

网友:
灯管的,太旧了

网友:
里面的膜片都拆出来了啊,清灰是个难题

网友:
结果呢?等你

网友A:
小工程成大工程了,记得不用拆屏啊 ,两边灯管槽钳子拜一下直接抽出

网友:
没事,没搞破液晶板都不会有问题,直接换灯管原样复原,一样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工程成大工程了,记得不用拆屏啊 ,两边灯管槽钳子拜一下直接抽出

边角,电线是打折进去的。。。。。想着就差一步就差一步,,,,然后

网友B:
改led背光吧,顺便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led背光吧,顺便练练手

怎么取12-28v?俺小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取12-28v?俺小白

电源板上有,灯管升压前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上有,灯管升压前的电压

有空帮俺看看另贴,指导下,俺真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取12-28v?俺小白

外配一个电源。

网友:
灯管两头都黑了。

网友:
居然是灯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边角,电线是打折进去的。。。。。想着就差一步就差一步,,,,然后

也改过一个,当时也准备全部拆完换LED,幸好看到改装帖,只需要在灯管槽边用钳子或者角磨机打磨一下,就可以抽出灯管换LED背光了

网友:
还有地配管吗

网友:
这年头都换LED的了。

网友:
一不小心排线就断了

网友:
这是喜欢动手的乐趣还是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