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长江存储9BC449251000单贴SM3280BB开卡求助,如何添加forceflash.set

楼主(2023-09-01):
请问如何添加forceflash.set

网友A:
用3280BB专版开卡。别用通用版,没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280BB专版开卡。别用通用版,没固件。

固件有,但是forceflash里面没有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有,但是forceflash里面没有参数

貌似有9B,C3,48,25,10,就48和49的区别。但是用3281开不了9B,C3,48,25,10。试了用59XT2G开没问题,可59XT2G也没找到49。

网友B:
我也想知道长江颗粒怎么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9B,C3,48,25,10,就48和49的区别。但是用3281开不了9B,C3,48,25,10。试了用59XT2G开没问题,可59XT2 ...

3281可以开9B,C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长江颗粒怎么开

3281有长江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1有长江的固件

我的是这个ID:9BD5588D2000

网友:
感觉长江颗粒的好多主控固件都没公开

网友C:
我也有几片长江的片子没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几片长江的片子没固件。

上59xt2试试,9B,C3可以上81BB

网友(2024-01-31):
2295xt2+asm235贴9bc428492000(x2-92090 tas 256GB颗粒)可以,亲测成功
同一个颗粒在3281BB上开卡没成功。芯片id还是能识别,但ForceFlash中对应为64GB,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导致开卡失败。

网友(2024-03-11):
正在打算用3281bb开。。。

网友(2024-07-08):
用黑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