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关电源输出端对交流220v的零线和火线都会有一个100v左右的电压?

楼主(2023-09-01):
最近在研究感应电笔,发现感应电笔无法通过感应去判断一根电线上带的电究竟是220v市电还是经过开关电源出来的直流12v或直流24v。
经过一翻查找测量,发现开关电源输出对交流220v有一个100v左右的电压,这个电压是哪儿来的?是不是感应电笔无法判断交直流的主要原因?

这是直接测量两根直流输出线,测量结果是直流24v,没有问题。

这是直流正极对插座零线,有100v交流电。

这是直流正极对插座火线,有110v交流电。
然后,直流负极同样如此。
听说是因为Y电容漏电?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网友A:
Y电容漏的,这个Y电容的主要作用是泄放高频电流,也就是说你这个开关电源需要接地线才不会有这个电压

网友:
测量方式的不同,是会测量出有电压,实际上这个电压用灵敏度不高的机械表去测量可能又不同,一般认为数字表灵敏度更高,此时测量到的电压是因为存在分布电容。

网友:
楼上大佬的链接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Y电容漏的,这个Y电容的主要作用是泄放高频电流,也就是说你这个开关电源需要接地线才不会有这个电压 ...

问题是,多数地方是没有地线的,而且,好多的电源,不带地线,比如说监控用的12v电源等等,,,有没有别的办法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3995-1-1.html

学习了,感谢科普。另外请教,两线电源怎么去消除这种电压?

网友C:
开关电源自身就是一个漏电设备,所以要接地泄放漏电,不接地就是这样的。

网友D:
没事的,减少电磁干扰用的。
这个看着电压高(一般开路都是100VAC)硬性要求电流小于
标淮:
I类工具: 0.75mA:II类 工具 :0.25mA:III类 工具 :0.50mA(工业上也有3.5mA为标准的)

做得好的厂家222电容,根据公式I=2(Pi)fCU
这个值我们可以认为输入对大地的Y电容不要大于4.7nF(这个值只是个人建议,因为4.7nF在电容中是一个标准值)就可以了。——来源互联网

有些厂家有种种原因用了103之类的Y电容,那电流明显就大了。可以用电笔亮度,或者万用表对地短路电流,来看设备漏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自身就是一个漏电设备,所以要接地泄放漏电,不接地就是这样的。 ...

现在我实际遇到的问题是,由于有这个电压存在,导致感应电笔无法通过感应来区分交直流,有没有办法可以消除这个电压对感应电笔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的,减少电磁干扰用的。
这个看着电压高(一般开路都是100VAC)硬性要求电流小于
标淮:

噢,有没有办法消除这个电压?目前对我来说存在的问题是使用感应电笔测量电线时,由于这个电压影响,无法分辨这根线是220还是经过了开关电源变压以后的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噢,有没有办法消除这个电压?目前对我来说存在的问题是使用感应电笔测量电线时,由于这个电压影响,无法 ...

弄个2~10mA的负载(大了跳漏保)。比如说50K5W水泥电阻做好绝缘。一头是表笔,一头是夹子。
上面并联一个万用表或者排插限流LED指示灯。(可用电笔改装)
一头接设备外壳良好接地,另一端触碰即可。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线把开关电源负极接地(一般是负极,好像通讯行业也有正极接地)。这个样子检查和设备调试都方便。
如果不允许有故障大电流,也见过用3W1K电阻或者400V103~105CBB电容。连接低压负极和地的。。。

你说你附近没有地线,那要么就买功率不要太大的电源,要么就手机带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3995-1-1.html

学习了,谢谢大神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2~10mA的负载(大了跳漏保)。比如说50K5W水泥电阻做好绝缘。一头是表笔,一头是夹子。
上面并联一个 ...

我的应用场景是监控摄像头的线路检修,有些摄像头是220直接到摄像头跟前再接开关电源,有些呢是线路中间接开关电源(施工不按规范来的),还有的连电箱在哪儿都找不到(长久无人维护的),,当有故障了,我就需要用感应电笔先隔着线皮子去感应这条线上有没有电,是220v还是通过开关电源的12v,,如果是220,那就还需要接着找电箱,然后关闭电源再检修,,,如果是12v,那就问题不大,不用费时间去找电箱了,直接检修就行,反正不会电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2~10mA的负载(大了跳漏保)。比如说50K5W水泥电阻做好绝缘。一头是表笔,一头是夹子。
上面并联一个 ...

监控系统线路一般都不带地线,大多数监控系统用的开关电源都是塑壳两线的,也不带接地

网友:
菜鸟的我来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应用场景是监控摄像头的线路检修,有些摄像头是220直接到摄像头跟前再接开关电源,有些呢是线路中间 ...

MS5902A多功能墙体探测仪强电220V暗线断点寻线仪空开插座测试仪
把220V接到发射器上,可以看哪里220V信号消失。。。
也可以用耐220V或者60V的网线寻线仪接末端12v带点寻找电源。。

所以还是两根线之间用个50K电阻接一下看电压是最稳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