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己维修并升级蜗牛星际的祖玛FLEX-1500电源

楼主(2023-09-01):
前天黑裙突然不能登录了,下班回家一看,机器没有通电,检查硬件连接都正常。机箱电源是原来买的二手机,怀疑是电源问题,那就开始拆机。将蜗牛机箱拆开,拔掉主板上的电源接口,找来一个旧电脑的电源,按接口怼上去,开机正常了,现在石锤电源问题了。
我的电源是祖玛FLEX-1500,150W的。

给电源通电,短接启动,发现没有反应,电源风扇也不转。
拆开电源外壳,取下风扇,用手转动风扇比较吃力,清洗一下风扇后转动轻松了,再加点黄油,安装回去。给电源通电并短接启动,有反应了,风扇转起来了。

这么简单就修好了,连接电源到主板和硬盘,开机,硬盘咋回事?就在那启动停止,再启动再停止……
看来电源还是有问题啊。

还是要把万用表请出来,给电源通电,万用表测量开机电压5v正常,短接启动,万用表测量输出,发现5v、3.3v都正常,-12v也正常,但12v只有10.5v - 11v,就是12v输出出问题了。
检查电容情况,看到16V1000uF的电容顶部有一些凸起,那就要换电容了。又看到论坛苏州熊猫的换固态电容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5521-1-1.html),我想反正电容也要不了多少钱,就准备将全部的电容都更换为固态电容,这样电源更稳定。

抄出电源的原装电容型号:
16V1000uF    1只
16V470uF      1只
10V1500uF    3只
10V1000uF    2只

3.3V和5V用的电容是10V耐压值,都有2倍以上的安全余量,12V电源用的电容是16V耐压值,耐压值才是额定电源的1.3倍,难怪容易坏,反正要更换电容,就换个耐压值高的电容,最终买了这些电容:
25V1000uF    1只
25V470uF      1只
10V1500uF    3只
10V1000uF    2只

快递是真快,昨天买今天早上就到,马上更换,有些地方电容靠的太近,就给电容套了热缩管。

装好外壳,通电,万用表检测,全部输出都正常了,都比输出额定电压高0.1V。
总算修好了,顺带升级了固态电容。不知道这电源还能战多久?
以上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A:
好技术,电源坏了我都是换新的

网友B:
这个样子的机箱电源有点少见啊,见得多是比较方正的

网友C:
太简单 没技术含量

网友D:
电解电容耐高温差,换固态算是一劳永逸,如果是液压轴承的风扇最好换成轴承风扇

网友E:
看来我也得换了,我的蜗牛到现在还一直在服役,电源也是祖玛的

网友F:
这种便宜的国产固态电容不知道质量怎么样,靠谱吗?

网友G:
我都是换普通的高频电解电容,不过都是升级成2200μF的,最长的已经换了有十好几年了,没在出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种便宜的国产固态电容不知道质量怎么样,靠谱吗?

我都是用签到红包买的最便宜的电容 修过不少电源 还没出过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电源坏了我都是换新的

我开始也准备换的,后来还是尝试着修修看,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I:
我都是换新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样子的机箱电源有点少见啊,见得多是比较方正的

蜗牛机箱,很小的电源,15cm*8cm*4cm的,itx机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耐高温差,换固态算是一劳永逸,如果是液压轴承的风扇最好换成轴承风扇 ...

升级固态就是这么想的。好像是液压风扇,先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我也得换了,我的蜗牛到现在还一直在服役,电源也是祖玛的

你那个电源体质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便宜的国产固态电容不知道质量怎么样,靠谱吗?

不知道啊,刚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换普通的高频电解电容,不过都是升级成2200μF的,最长的已经换了有十好几年了,没在出问题 ...

容值换大了没问题吗?会不会影响输出电压?我鼓包那个电容拆下来量过,本来1000uf的,鼓包后只有485uf了,容量变小了,12v输出只有1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简单 没技术含量

新人,业余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都是用签到红包买的最便宜的电容 修过不少电源 还没出过什么问题

还是换好的吧,如果输出电压不稳,硬盘老是重启,估计我原来那两盘就是这电源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样子的机箱电源有点少见啊,见得多是比较方正的

flex电源 用途非常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都是换新电源

那样最简单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