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电视更换主板

楼主(2023-09-01):
长虹电视更换主板

一台屏幕裂,一台不开机
更换主板修复

屏幕裂

2台

拆开

换主板修复

网友A:
两台电视的主板颜色还不一样

网友B:
挺好的,还能多块主板料板。其实这种板子挺好修的,修修也能用,只要不是掉固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台电视的主板颜色还不一样

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还能多块主板料板。其实这种板子挺好修的,修修也能用,只要不是掉固件就行 ...

屏幕裂开好几台的,直接更换了,这个是通电不开机,没有去研究

网友C:
这个好,通用主板,不用考虑直接换过去就行

网友:
拆东墙,补西墙,又可以用个五、六年!

网友:
估计不是熊孩子就是夫妻吵架

网友:
1+1=1,办法不错。

网友:
两台并一台,余下的还能当备件。

网友:
完美二拼一。

网友:
是2台组合1台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通用主板,不用考虑直接换过去就行

保险点还是要看下屏型号的,万一接口不对或者电压不对就悲剧了,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余下的还能当备件

网友:
型号一样应该都可以换的。

网友:
现在液晶电视换主板,深水宝都买不到全新的,二手的开价三百,和抢一样

网友:
二合一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网上几十块能买到

网友:
现在液晶电视屏坏的可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