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遥控 电视遥控。。。。。。

楼主(2023-09-01):
一个 买了几年的 飞某浦 的液晶电视机,先是主板(主板和电源和其它功能的几块板子都合在一起的)坏了,然后 某宝买了一块 一模一样的也是 飞某浦 的同型号电视的主板,然后就发现 遥控器 无法遥控,全部功能只能手动。后来买  退了几个万能遥控器,都无法实现开关机等功能,曾经一度以为 遥控接收板 忘记插回 那个主板上了 或者 新买的这个也是个故障主板。。。最近,又装了一个联通网络机顶盒,结果发现这个遥控器可以控制电视开机(用遥控打开机顶盒,结果待机状态的 电视 也一起亮了),但无法关机。这么看又不是 接收板未插到主板上,整的我现在不知道该咋整了。。。。。。。

不知道为啥会是 这个样子的。。。

网友A:
用带红外的手机试下,能对上买学习型的遥控器学习,或者带学习的机顶盒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红外的手机试下,能对上买学习型的遥控器学习,或者带学习的机顶盒遥控器 ...

没有源 可以学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源 可以学习啊,

用手机里的遥控器,选品牌型号,他会让你一遍一遍适配,适配出该有的按键就可以学习手机了,我有个海尔电视遥控器找不到就这么干的,然后用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手机,前提是要有支持红外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里的遥控器,选品牌型号,他会让你一遍一遍适配,适配出该有的按键就可以学习手机了,我有个海尔电 ...

某宝上买了3个不同的万能遥控器,按说明扫、适配,都没能配对上,又都退回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宝上买了3个不同的万能遥控器,按说明扫、适配,都没能配对上,又都退回去了。。。 ...

你不说用机顶盒遥控器可以开机了吗,如果有手机可以试下,看看能不能调出来关机,如果是主板有问题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用机顶盒遥控器可以开机了吗,如果有手机可以试下,看看能不能调出来关机,如果是主板有问题那就没 ...

问题是 它只能控制开机,关机,和其它的功能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它只能控制开机,关机,和其它的功能都没有啊。。。。

你要是有带红外的手机可以试,试出来有关机的就可以了,别的手机不知道,小米的,你选择品牌型号后,也不是百分之百对上,需要摁什么键,电视有反应,然后你试各种功能,如果你能全对上更好,就算对不上例如音量是关机什么的,你也可以用遥控器学习了,当然要是试不出来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用小米或三星等手机,带红外的,下载遥控精灵,或小米应用商店里的万能遥控apk,直接在飞利浦选项中拭各个代码,调好后直接用手机调,或学习到机顶盒遥控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