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MF47表刀盘拆卸方法

楼主(2023-09-01):
新的47表,触点不干净,想拆下来清理,请问这种没有螺丝的怎么把转轴拆下来

网友:
还真没拆过这,看看转轴侧面有螺钉没有?

网友:
可能是硬压合的吧

网友:
暴力出奇迹,这种表转轴特容易断

网友:
两种明显是不同的塑料材质,应该是压进去的,我估计直接拔下来就行

网友:
这样已经可以清理触点了,为啥还要取下来?

网友:
有可能前头拨

网友:
一次成型的吗。。

网友:
看看转轴另一面,应该是从那面安装的,仅是清理触点是无需拆开的,直接用棉签占酒精清洗就行了,清洗完最好用棉签或牙刷薄薄的刷上一层凡士林,润滑防氧化

网友:
上学那会一个月生活费买了一个,记得里面还有几个绕线电阻。遗憾的是后来被同事弄丢了。

网友:
色环的我一个十几年的新新的带盒子说明书扔给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