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厨卫灯,求配什么样的镇流器?

楼主(2023-09-01):
美的,型号MQD20-M/K-F01,镇流器丢了,求助坛友有知道配什么规格的么?

网友:
200ma恒流的都可以,20w

网友:
我的厨房和卫生间都是配灌胶电源可以防潮。

网友:
这样没法判断电压多少

楼主:
从海鲜市场找到了,大家参考。

楼主:
回复里图没法传
LED控制装置 号:XS-LED20-HL-J03-B01
输入电压:220V~50Hz   功率因数:05
输入电流:200mA            输出电流:630m
输出电压:25-33V             空载:60V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