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款纯后级功放A声道音量调整没有反应

楼主(2023-09-01):
          搞维修二十多年,每当有人送修大功率纯后级舞台功放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婉拒,因为总怕买不到原装大功率管子,加之那些人都是商业用,所以就很少接触到这些东西。六月底,帮张总修好那个电钻充电器后不久,他拿来一套这个专业功放和调音台还有机柜,里面有时间延续器、无线话筒接收机、还有一个8路调音台和一个纯后级功放。看机柜上面的字好像是一个搞婚庆的人不干了,把这些供给他了。

          由于以前很少接触这些,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把这个调音台和后级功放连接好,起初试机的时候发现不仅声音小而且声音不可调节。最近把调音台维修的差不多了,调音台接在有源音箱上面试机,效果还不错,左右声道都可以。但是接在这个随带的这个功放上的时候,发现声音小而且不可调。今天试着维修这个功放,经过拆机检查,发现这个功放机有人以前维修过。A声道板子以前烧过,但是修复了。而且发现功放机的两个音量电位器好像都不是原装的,检查发现右声道也就是B声道的音量电位器在调试中有一段区域不通,但是A声道声音电位器调节正常。为了保险起见,将两个电位器同时更换了。更换后试机,发现接上调音台,A声道暂且称之为左声道,音量开关依然不能调整声音大小,但是左声道的声音可以随着调音台的推子调整音量,而且音量也能调到最大也没有声音。B声道暂且称之为右声道吧,右声道音量电位器可以调整功放机的音量大小。
        这个功放后面输入有一个拨动开关,有三个档位,查上面的英文得知分别为桥接、并联、立体声。经过摸索,不管是尝试到并联还是立体声状态,左声道的音量都不随音量电位器变化。原机的左声道电位器好像就不起作用。我的疑惑是,原本这个机子的左声道音量电位器就不能调整音量还是上一位维修者把电路改了。我深知论坛上面高人多,恳请各位老师能帮我解疑答惑。

就是这种功放,虽然维修过。但是开机左右两边的继电器可以吸合,说明里面没有短路。而且试机声音也没有失真一类故障

这是右声道的功放板,对比左右两个功放板,右声道上面这个插线插着,顺着这个插线过去发现接在信号输入板上,但是左声道板子的那个接口空着,也没有发现那个线

这是左声道的板子,那个接口空着

这是右声道功放板,那个标称JP4插座有跟线插着

右声道板子上的那个JP4插座的线通到了信号输入板子的这里

这是功放的后面,中间那个开关标注从左至右依次为立体声、并联模式、桥接模式

就是这种调音台连接这台功放机,试着调换左右声道的输入线,左声道的声音依然不受音量电位器控制,调整左声道音量开关没有反应,但是右声道更换音量开关后声音可以随着音量电位器有变化。

网友A:
连台子后面
把音量电位器短了

网友:
左右声道板是一样的,对比着看连线和测量原件,维修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台子后面
把音量电位器短了

早上好,我这调音台背面没有接口,有的话都在上面呢

网友:
老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调整左声道音量开关没有反应

网友:
散热器足够大

网友:
小问题,简单跑一下输入信号这一块的电路,即可发现原因,到底是线没接好,还是那里接错了。

网友:
看样子功放好像问题不大,有维修,说不准动了哪里,最好是跑一下线路,一路一路试。

网友:
成色有点拉跨啊!

网友:
大家伙,静态功耗也应不小

网友B:
高度怀疑改了

按信号通路走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怀疑改了

按信号通路走一下就知道了

估计前任维修员是位高手,那个功放拆机也比较麻烦。信号输入板没有看到改动的样子,估计在功放板上改了。

网友:
这种舞台功放线路简单,跑跑线路就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