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电容有什么用?

楼主(2023-09-01):
从旧设备上拆了个大电容,400V1200微法,能干什么用呢?

网友:
大功率闪光灯

网友A:
临时可以当擀面杖用

网友:
村点电,说不定能应急

网友:
电压有点高,做个点焊机还行

网友B:
这种高压电容一般用不上,做点焊试一试

网友:
用在高压放电的地方,例如激光除毛

网友C:
中频炉用的铝电解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频炉用的铝电解电容器?

电梯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压电容一般用不上,做点焊试一试

容量不大,耐压高,点焊机不大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可以当擀面杖用

擀饺子面皮可以

网友D:
相同耐压和容量的电解电容也可以做的很小,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同耐压和容量的电解电容也可以做的很小,有什么区别?

这个是20年前的产品,就这区别吧

网友:
很漂亮做个摆件吧,也可以做磁铁充磁机效果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20年前的产品,就这区别吧

2003年400v,1200uf的电解也可以做的很小

网友:
这个不算大吧?看来楼主没见过大个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同耐压和容量的电解电容也可以做的很小,有什么区别?

这个就是电解

网友:
给失磁的磁铁充充磁

网友:
并电焊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