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德力西名字的自复式过欠压保护器DZ47GQF-63

楼主(2023-09-01):
前几天小区变压器出故障,电压变380V,后来发现了就拉闸了,后来发现损坏一个路由器电源,电容爆浆了,想买一个这玩应儿保护一下。
手机简单拍了几张照片,实物做工不咋地,不知道能不能耐用。

以上是拆机图,下边是功耗测试,保护状态1.3W,正常工作状态0.7~0.8W。

网友:
电力使用的东西,时间长了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到时间了得换新

网友:
这个我也安装了一个

网友A:
这个自复位可以的,就是平时找不到高于270伏的电压做测试,所以如果这个保护器出现故障是很难感知的,不过毕竟多一重保障,安心一点

网友B:
两头的压线端子看着不像铜的,用磁石吸过没?

网友:
出现故障是很难感知的

网友:
不坏的不是好商品,谢谢分享。

网友:
德力西的产品还说得过去。

网友:
这种东西关键时刻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头的压线端子看着不像铜的,用磁石吸过没?

端子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复位可以的,就是平时找不到高于270伏的电压做测试,所以如果这个保护器出现故障是很难感知的,不过 ...

早上出来忘带出来了,我们工作场地有380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继电器标的50A,与产品标识不符

网友:
看着一般了

网友:
继电器吸合保护?不懂什么原理,电路挺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继电器标的50A,与产品标识不符

应该是山寨的,正规的63A过欠压保护器应该是磁保持继电器,耐用还省电。

网友:
最要紧的是反应时间没有标注?如果电器都烧坏了它才动作就价值不大了,60s复位对冰箱等伤害可能更大。

网友:
保护就是断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