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好物推荐 高精度内阻测试仪 模块

楼主(2023-09-01):
模块电路板尺寸11mm*43mm*3.5mm
耐压范围±100v
最大测量量程3Ω
外围电路非常简单
串口波特率@115200输出数据
最小分辨率1uΩ
精度0.1%+4uΩ
串口引脚兼容驱动iic  ssd1306/ssd1315 12864屏幕显示数据

模块尺寸非常小

外围电路

零电阻测量

0.1mr电阻测量

淘宝搜索店铺 “达文西电子”
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5667&abbucket=5
使用手册:https://pan.baidu.com/s/1S11aig7oFhqTPkZ06OKlMw?pwd=9cvb

网友:
录过,帮顶,可惜已入1035+

网友:
精度挺高啊,等待懂行的大佬给说说

网友A:
普通的车用铅酸电池就不能测试了

网友:
看样子,屏幕还得另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车用铅酸电池就不能测试了

铅酸电池为什么不能测试?

看着挺好,就是没动手能力,没配件。光有主板用不上

网友:
记号,有空买个玩玩

网友B:
耐压范围±100v,指的是测量电池的电压?

网友:
好物推荐 高精度内阻测试仪 模块

网友:
先记号,能有外壳套件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车用铅酸电池就不能测试了

铅酸电池可以测  最大量程3Ω  要是铅酸电池内阻超过3Ω  就是报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压范围±100v,指的是测量电池的电压?

耐压范围±100v 指信号检测引脚最大耐压±100v

网友C:
被测电池两个串连,怎知内阻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测电池两个串连,怎知内阻高低

只是个符号  代表电池

楼主:
好像大家都觉得麻烦 不会用  过几天我演示一下怎么做成成品  还请期待

网友D:
期待加上被测电池电压和电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加上被测电池电压和电量显示。

通过单片机引出的那个引脚可以做到  要稍微补充点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单片机引出的那个引脚可以做到  要稍微补充点电路

能不能设计外挂一小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设计外挂一小块电路,

过几天我做个出来  刚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