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营地LED灯维修求助

楼主(2023-09-01):
各位老师傅,这厢有礼了,求助个事。

批发市场买了个LED营地灯,接220V的,比较亮,还是分散光,不招蚊子,就做为主灯用着了。

前几天下了雨,线路盒进水了,开始的时候,灯还可以微微亮,就是线路盒哪里漏电,应该是潮湿短路。过一会就都不亮了。打开线路盒,发现驱动就是一个MB10F,交流接入,还有两根线到了尾端的接线柱上,还可以接一个同样等,做为延长。MB10F出来的就是串在一起的LED灯珠了,圆柱状的,型号不详。

在一个旧的能用的充电头,找来一个MB10F换上,等还是不亮。检查了灯珠,没发现有问题的。前面有一个灯珠进水了,去掉了就好了。这次是短路(摸线路盒麻手),应该是芯片整流桥烧了,换了也不亮。有其他问题吗?

请无视我的额焊工。

网友A:
研究这玩意太费劲,不如重新买个新的。

网友B:
属于是变废为宝了

网友:
这灯晃眼的吧,短路不是炸就是跳闸,你这个是漏电,绝缘不好,用电工胶带把PCB板包起来就可以了
去掉灯珠的两根线要短接(有条件补一个一样的灯珠),不然就是断路,当然不亮啊,要是还不亮就是正负极接反了,换一下

网友:
看下灯的参数,直接买个电源解决问题,我严重怀疑是9-40V宽电压或者直接是12V的灯...

网友C:
可能灯条里有灯珠挂了,这种全串联的灯条要一个一个检测,才知道哪个挂了,简单的办法是看灯珠灯心是否有黑点,有黑点的大概率挂了。

网友:
这种可以单独换灯珠

网友:
修这个太费劲了,不如重新买 。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灯的维修花费不如重新换一个新的了

网友:
低价低值还修,换个新的得了.

网友:
营地帐篷灯,没多少钱,换个新的吧。

网友D:
换个单独电源驱动的好,这种集成驱动太简陋了

网友:
看着线就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这玩意太费劲,不如重新买个新的。

确实不贵,就是淘宝上看不到这样的,线要粗,不要一拉就断的,这个四根线挺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单独电源驱动的好,这种集成驱动太简陋了

您能推荐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灯条里有灯珠挂了,这种全串联的灯条要一个一个检测,才知道哪个挂了,简单的办法是看灯珠灯心是否有黑 ...

好,我一会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于是变废为宝了

DIYer就是愿意做变废为宝的事情

网友:
低价值的不值得折腾,不知啥时候又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推荐一个吗?

测一下输出是多少V的,然后上网买个相同伏数的轨道电源就行了,功率的话大概30瓦也就足够了,想宽裕一点就买个60瓦的。前段时间轨道电源有搞活动,好多坛友都上车买了,那时候几块钱一个。现在买的话60瓦大概20多吧